三修美的电蒸锅

楼主(2018-06-03):
三修美的电蒸锅
    家里日常使用的电蒸锅突然坏了。故障现象是一通电就报警,屏显全亮一闪一闪的,同时发出滴滴滴的报警声。好久没有修过东西了,心想,凭咱一个堂堂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修这玩意应该好修吧。
一修电蒸锅
    刚接触这类家电时其实还是用些蒙圈的,主要是没有维修资料没有电路图,还没有维修思路。打开底座一看,整个电路分三部分,1.显示板即按键控制板;2.终端控制电路+电源电路板;3.发热盘接线柱即温控器等。稍微思索了一下,这应该是个时间+温度控制器,在设定的时间内按要求进行加热,时间到了就切断控制电源,另外如果蒸锅里水没有了水干了造成温度急速升高温控器立即起控切断电源保证安全。开始目测加万用表在线测量一下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按一般逻辑进行判断,即长期使用后那些原件最容易损坏。1.温控器;2.继电器;3.降压电容。测量温控器处于“常开”状态,好的;继电器应该没有坏,继电器坏了的话应该是不加热。随手将一块黄色的方块型降压电容拆下测量,标称0.1uF/275V的电容现在只有0.079uF了。在我的百宝盒里随手找到一枚0.1uF/400V的涤纶电容换上,通电启动正常,看上去一切完好。安装复原好后即交于妻子接着使用就是了。嘘了一声还是蛮好修理的奥。哪知道第二天早上进了厨房老婆立即叫唤说电蒸锅没修好又坏啦!
二修电蒸锅
    心里纳闷换上的电容没有问题不应该损坏啊。再一次打开锅底,使用万用表测量,好了,故障找到了,是温控器坏了,昨天测量时处于“常开”状态,修好通电是正常的,现在处于“常闭”状态了,看来这枚温控器老化不能使用了。上网一番查询,美的电蒸锅温控器是118℃,进某宝查询没有118℃但是有120℃的。立即下单网购一袋,三天后到货。一番折腾将新的温控器安装上去,通电正常并加水试用10分钟也正常,这一下应该修好了没问题了吧。第二天使用也正常,终于松了一口气。可是第三天早上老婆又说还有问题,就是东西快蒸熟了的时候又报警了。这一下真是有点蒙了,怎么会呢?
三修电蒸锅
    现在的故障是通电启动正常,开始也能正常使用,但是十多分钟后就会报警。这是什么原因呢。再再一次打开底座。一番测量,温控器好的,其他地方没见什么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一转身眼睛看到了电蒸锅的那个放水的不锈钢盆,这个盆不会有什么问题吧,一把拿过来这边看看那边看看,当视线落到盆的反面,就是盆的底部与发热盘接触的那个圆面,有那么一层像“巧克力”色的油垢分布在上面。一想问题应该就在这里了。由于长期使用底部产生了这层油垢,会影响传热效能,造成发热盘温度升的太高就会报警。立马对这个地方进行清洁处理。先是使用牙膏连擦两遍,看看还不满意,再使用白醋+洗涤器浸泡洗擦,一番折腾终于感觉差不多了。安装好后连续使用多日一切正常了。
    学到老修到老,修到老学到老,还有很多没学好。现在知道了,这个电蒸锅真正的故障原因是蒸锅底部有较厚的油垢,严重影响了发热盘的传热性能造成的故障。真凶其实不是电子电路电子元件的故障,而是另外一个物理故障。今天我将这次维修经历发表出来,希望对有些朋友有些用处。

网友A:
很好的维修经验帖,能不能再随手找一枚0.1uF/400V的涤纶电容测量一下实际容量多大?

网友:
我用的是机械电蒸锅 简单好用

网友:
        电子设备不撒谎,锅底一定要勤清理,不能脏。

网友:
像这种传导方式的家电,锅底都容不得变形/脏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维修经验帖,能不能再随手找一枚0.1uF/400V的涤纶电容测量一下实际容量多大?

谢谢你的关注,有点不明白你的意思。这里使用的这枚电容是关系到电路板电源电压高低,容量应该是标准点的,误差大的不能使用。
长期搞电子维修总会积攒下一些电子元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关注,有点不明白你的意思。这里使用的这枚电容是关系到电路板电源电压高低,容量应该是标准点 ...

没别的意思,就是想了解一下你手头相同的电容误差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别的意思,就是想了解一下你手头相同的电容误差有多大。

是这样,我手头保留下来的电容容量我有时候会测量一下,像这次这枚选中的涤纶电容上机前我必定要使用电容表测试以后才会装机,感觉即使很早期的电容容量还是保持着的,没有多少容量损失。
还有不少电容是看不清文字符号显示或者没有文字符号显示,使用时只能是凭电容表测量了。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从中反应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楼主不讲究细节卫生。。。

网友:
时常看到修理者在修理设备时用万用表在做测量,有时看不明白,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方法吧?不管如何修理用了万用表,就要拿检测数据来判断和证实,楼主如果能将那枚电容前后检测的数据告诉大家,那么这个检修过程就完善了。如果直接取下电容用电容表检测,那是用经验修理,也是可以的,只不过修理原则是不随意拆换元器件,做到一枪一个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