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一小胆机,坏了,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8-06-03):
买的胆机,一直用着不错,这两天坏了,通电,电源指示灯亮,电子管不亮,摸着电子管有温度,怀疑灯丝电源坏了,但不知从何处下手,特请各位坛友帮忙指导,谢谢。

网友:
开关电源坏了,检查输出电压。易损零件晶体管,电解电容。电源指示灯是直接指示市电开关的。

网友:
灯丝不亮电子管应该不会有温度。你仔细看一下,灯丝的亮度很微弱的。

不知道老兄有没有电路基础,因为看到内部是开关电源,没有普通变压器做隔离,若没有电路基础易触电。

电路板两个角上应该是两个三端稳压块,估计是灯丝的稳压源,你用表量一下有没有6V输出,若有,电源
部份是好的,管子不亮则是灯丝断。  若没有6V输出再查稳压块和开关电源。

网友:
若果有万用表,可以先测量一下电子管各极电压是否正常。
如果没有万用表,也不知道电子管各脚的定义,那还是算了吧,找个懂行的来修。

楼主:
谢谢大家,三个管子都不亮,哪我先量一下灯丝电压看看。

网友A:
这个小机,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机,多少钱买的?

当时,音艺厂子搬家,处理的一批,记得4百多,不到500吧。

网友:
开关电源有故障了,管子有温度但看不见灯丝亮,说明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偏低。重点检查开关电源部分。

网友:
开关电源的是热底板,用万用表去测量电压.要不心!

网友:
修理这样的电路结构要格外小心,在线测量灯丝输出有无6伏左右的电压,然后拔掉所以电子管再测量灯丝电压,维修是最好不要插管子很容易烧管子,确定修好了最后插管子试机,如无动手能力最好找师傅维修
问题可能出在开关电源带载能力差

网友:
这个电源如果坏了,可不好修,老式的牛变修起来容易,也不容易坏。

网友:
建议返厂修理。

网友:
开关电源坏了不好修。找明白人修吧。

网友:
灯丝不亮,但管子有温度?

不要排除一个解释就是,管子漏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