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专家:看看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8-06-03):
各位专家,帮忙给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
为什么图片提交不上?

楼主:
此图片中的物体用二极管档和电阻档均无读数。显示OL(超标)

楼主:
这是几个图片,麻烦各位专家给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

网友:
高压硅粒,要用高压摇表才可以测;求赠送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银开关?还是干簧管?高压硅堆?没有标记。。砸开一个找答案!

干簧管是玻璃封装。

网友:
锤开一个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一个普通的电木支架,绕电感用的。

说的对就一个普通的电木支架。

网友:
原来是这么高端的东西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说的对就一个普通的电木支架。

专家你好。电感其实在电路里面有什么作用和意义的啊?因为我一部ipad mini1的显示背光不亮,据说是电感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专家你好。电感其实在电路里面有什么作用和意义的啊?因为我一部ipad mini1的显示背光不亮,据说是电感电 ...

(专家)?电感其实在ipad mini1电路里面起到升降压和滤波的作用。你的ipad mini1的显示背光不亮很可能是去显示背光电路的滤波电感开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专家)?电感其实在ipad mini1电路里面起到升降压和滤波的作用。你的ipad mini1的显示背光不亮很可能是 ...

可以直接短接电感两端解决开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以直接短接电感两端解决开路吗?

不可以,都是一些贴片电感又不贵。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都是一些贴片电感又不贵。

呵呵。是啊、不贵啊。我都买了。4R7,哈哈。可是密密麻麻的主板里面你想焊下一个相对大大的家伙

网友:
        高压硅堆一般没有这么长的引线,空电感架子,砸开一个就见答案了。

楼主:
听专家的意见弄断了一个粗的,还真是一个纯电木,可能真是绕电感用的。谢谢专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