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收音机旋钮

楼主(2018-06-03):
利用矿泉水瓶盖或圆片做旋钮很简单实用.

网友A:
关键是那东西怎么和电位器或可变电容的把柄连接起来。
把塑料管一头剪成三个爪,弄平用胶粘在瓶盖里,另一头插可变的把柄。我以前这么干过,那是一台大收音机的收台旋钮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那东西怎么和电位器或可变电容的把柄连接起来。
把塑料管一头剪成三个爪,弄平用胶粘在瓶盖里,另一 ...

大收音机可变电容器把柄都比较长,你这个方法也不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收音机可变电容器把柄都比较长,你这个方法也不错.

如果电位器把柄或收台拉线轴能长出机壳外来的,怎么都好办,就是那种把柄在里面的比较麻烦。
有些电位器的把柄干脆是圆的,还很光华,需要比较硬的套子。
锯一断适当长的木棍塞在酒瓶子的铝盖里,中坚打孔胶粘塑料管也不错,觉得盖子高还可剪去一些。塑料管把柄那边也可套上钢丝圈。
我小时候还用比较小的象棋做过矿机的旋钮,为了看起来和摸上去都象那么回事儿,还用钢锯条拉了些齿。

网友:
我有很多个可调电阻,长柄的

网友:
高手。向你学习

网友(2018-07-18):
贵在动手,乐在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位器把柄或收台拉线轴能长出机壳外来的,怎么都好办,就是那种把柄在里面的比较麻烦。
有些电位器 ...

你说的办法很好!

网友:
那时候我在村里,锅台一旁有个焙馒头之类的洞,也曾用泥捏旋钮放在那里面焙干用过,。
有一回捏了个旋钮,插了根塑料管,泥焙干了,塑料管也烤变形了,也就白弄了。

网友:
感觉现在有CNC了,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很多个长柄的可调电阻

是电位嚣啊(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