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四位半,五位半,六位半电压表

楼主(2018-06-03):
四位半基准用的是431,-5v也是用了431。五位半六位半,基准用的是REF02。五位半用的是AD7555,六位半是许老师的。五位半六位半做的不是很成功跳的。

网友(2024-11-17):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A:
请教一下,12位ADC可以做到几位半的表?

楼主(2018-06-03):
五位半原理图。六位半参考许老师的(LTC2400六位半表头完整程序及电路)。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02159-1-3.html

网友B:
厉害啊,学习了,精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啊,学习了,精度怎么样?

业余级精度

网友C:
好奇,电压源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奇,电压源稳吗?

电压源要稳的。

网友:
这个有的玩了

网友:
7555芯片少见

楼主:
便宜二手28一片。

网友:
楼主设备 高大上啊

网友D(2019-03-06):
你好!有成品板或套件吗?想要二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有成品板或套件吗?想要二套。谢谢。

都是用洞洞板做的,没有成品板。

网友E(2019-04-17):
引用 楼主:
便宜二手28一片。

从哪里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哪里买的啊?

淘宝啊

网友E:
方便告诉我哪家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便告诉我哪家店吗?

这个店你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店你找找。

找到了,感谢!

网友:
楼主设备 高大上

网友(2021-01-08):
老师:你好。4位半电压表能给个资料吗?

网友:
图片怎么不能放大呢

网友(2024-11-17):
记得431自身的精度在0.5%~1%,这个基准的精度恐怕达不到四位半的要求吧?商品三位半表的精度都有0.5%了,另外431的漂移参数恐怕也比较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12位ADC可以做到几位半的表?

12位ADC通常可以做到三位半到四位半的表。

在数字万用表中,"几位半"的表述方式用于描述其显示能力,其中最高位只能表示0或1,而其他位可以显示从0到9的数字。例如,三位半的万用表最大显示值为1999(即三位整数加一位小数),分辨率为千分之一。

对于12位ADC,理论上它有4096个不同的数字级别(2^12),这远远超过了三位半或四位半万用表所需的分辨率。然而,实际应用中,ADC的有效位数(ENOB)可能会因为噪声、误差和非线性等因素而低于理论值。因此,尽管12位ADC具有足够的分辨率来实现三位半或四位半的显示,但实际效果还取决于具体的电路设计、信号处理算法以及ADC本身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