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电磁炉的整流桥,做个电源吗

楼主(2018-06-03):
手头有个整流桥,电磁炉用的,想做个电源给车机用,要求有15A的电流输出。可以用简单的lc滤波吗,请朋友们给个方安,

网友A:
你的要求是否和电磁炉镇流后色电源相符?电磁炉整流后的电压电流是多少你了解后就知道是否可以了。

网友B:
可以,另外,车机电源15a,是不是大了

网友:
能用,但那么大电流必须加较大的散热片。如果没散热片,三安甚至两安就烫手了。

楼主:
那变压器要求多大定压输出,车机12伏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要求是否和电磁炉镇流后色电源相符?电磁炉整流后的电压电流是多少你了解后就知道是否可以了。

只是用那个整流器,还得需要个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另外,车机电源15a,是不是大了

索纳塔4/50,w的功率

网友C:
车机不需要那么大电流的,一般12V,5A足矣,前几天我改装了两个,电磁炉整流桥电流没问题,电流取决于你的变压器功率,其实现在12V的开关电源很便宜电流也有3-5A的,都带的起。

网友:
4*50瓦是峰值功率,用不了15A,你那个整流桥可以用,除了滤波最好加上稳压比如;LM317+扩流。(电压调到13.8V)

网友:
这方案不可取,首先需要一个变压器把220V电压降下来,只用简单lc滤波效果不好,电压变化较大。还是买个开关电源用吧。

网友:
比较好的效率高的用开关电源。不怕效率低的用线性电源,要求音质好的用蓄电池。我的一个就是用12V蓄电池,声音非常好,有朋友来家听了都说有胆味,我都不好意思了,有胆味不见得保真度高啊!
线性电源用15V交流,整流滤波后在满载可以有17V(最保守的估算),稳压电源调整管压降有5V,不过功耗就够大了,约25瓦了。需要大的散热片,总面积300平方厘米以上。我也做过,那是有闲置的元件才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车机不需要那么大电流的,一般12V,5A足矣,前几天我改装了两个,电磁炉整流桥电流没问题,电流取决于你的 ...

12v的开关电源用于车机,没有开关高频干扰吗?,我也想搞一个车机电源,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12v的开关电源用于车机,没有开关高频干扰吗?,我也想搞一个车机电源,请教!

我的效果很好啊,要看开关电源质量了,如果有干扰自己在电源上加一个2200uf、10uf电解电容和104瓷片电容滤波抗干扰

网友:
开关电源对车机的高频有干扰,仔细听音乐的高频有毛刺感。

网友(2018-12-30):
要搞个大的散热片

网友(2019-02-21):
引用 网友D:
12v的开关电源用于车机,没有开关高频干扰吗?,我也想搞一个车机电源,请教!

一般只干扰中波收音,其他不影响,我就是随便找的一个电脑电源,试了好几个车机用着挺好

网友:
整流桥可以用,电流不够可以并联

网友:
这个整流桥,用在车机没有问题,15A有点困难,散热要处理好,这仅仅是整流;
12V变压器、滤波电容还得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