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466收音机高手来解答

楼主(2018-06-03):
收来一台飞利浦466收音机,变压器换一个有声!
调谐线没绕上,估计前主人拆了装不回去,我也不会装啊!
论坛高手云集,请教前辈大师们这机的调台线怎么绕啊!
有一样的机拆开看看学习一下!
谢谢各位大师指点微信3459841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八是先锋的啊~

是啊!好眼力!

网友:
当年的LD机几乎是先锋牌,

网友:
要先搞清楚各自转动方向,多试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师!你怎么有图纸!

网友B:
这机的拉线调谐结构与菲利普277很相似,先把拉线在面板上来回穿好,再把印版装上去,注意有机四联的卡板一定要对准拉线盘卡扣,附图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的拉线调谐结构与菲利普277很相似,先把拉线在面板上来回穿好,再把印版装上去,注意有机四联的卡板一 ...

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
这种 绕线  带  减速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