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台收音机怎么调偏流?

楼主(2018-06-03):
请教这台收音机怎么调偏流?

网友:
标的很清楚啊,调整*号的电阻大小调偏流。

楼主:
bj雨过天晴谢谢了。就是不知电流表接在哪里?

网友:
BG1——R1
BG2——R3
BG4、BG5——R11
输出中点电压——R7

楼主:
qzlbwang调BG1——R1,BG2——R3时,电流表应该接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bj雨过天晴谢谢了。就是不知电流表接在哪里?

有标记啊,看图

网友:
因为表有内阻,应略大一点点。

网友:
调节R7使A点电压为VCC电压的一半也就是3V左右,R11是调整静态电流大小。注意调整时要断开1点和2点位置,且在2点处串入电流表,边调节R11边在此处看静态电流的大小。

楼主:
bj雨过天晴
你看看

楼主:
bj雨过天晴这是调试的方法,就是没有调bg1和bg2的方法

楼主:
bj雨过天晴把电流表串在BG1,BG2的集电极调偏流没反应。

楼主:
斌斌现在就是不会调bg1h和bg2的偏流。

楼主:
这个线路图是少年晶体管收音机第182页的线路图,求高手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qzlbwang调BG1——R1,BG2——R3时,电流表应该接在哪里?

测量集电极电流可以在集电极串入电流表测量,也可以在相关电阻上并联电压表测量然后换算成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bj雨过天晴
你看看

没有矛盾啊。
此段讲OTL/OCL电路调整。为防止末级烧管,所以先调末级。
次序从后到前。
原理通,则过程明。

楼主:
bj雨过天晴是不是应该把所有元件都接上了再调偏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bj雨过天晴是不是应该把所有元件都接上了再调偏流?

自己造机子:可以先装低放,调好,再继续向前装。

楼主:
bj雨过天晴就是这样的。但是就是调着没反应。我再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bj雨过天晴就是这样的。但是就是调着没反应。我再试试吧。

        问你几个问题:1你用什么调整电流的?你是否搭建电路了,如果有搭建电路,应该上图看看,再给建议;2,你说的没反应指的是什么?电流没有变化?没有接收到广播?

网友:
别是你的电流表有问题.数字表的话,插头位置对吗?内部的保险丝是否烧毁?

楼主:
感谢各位高手,终于调好了。还让快乐毛毛虫给说对了,就是电流表出了问题。已解决。谢谢了。

楼主:
bj雨过天晴:我想问一下,这个线路图C0 2/7的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接上后啸叫声很大,基本收不到台。取了之后一切正常。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bj雨过天晴:我想问一下,这个线路图C0 2/7的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接上后啸叫声很大,基本收不到台。取了之 ...

作用:再生
现象:再生过强
解决方法:串联小电容,串联大电阻等,或者再生抽头接入。

楼主:
qzlbwang先感谢你了。无论串联多大的电容也不行。干脆给取了。现在效果基本正常。

楼主:
qzlbwang这个微调电容不要对声音有什么影响?

网友:
若C3C4漏或D1D2击穿时调R1时BG1偏流无效,若R5R6开路则调BG2偏流电阻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