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伦不类极简易万用表

楼主(2018-06-03):
先上图吧,在某宝上买了一个uA表,看着挺精致的,于是开始玩儿,这个表头满偏电流50uA,用表一量3420Ω,电流太小了,怕烧坏,于是想搞个简易的万用表,50V电压档直接串入一个1MΩ电阻拉倒。再做交流电压档,我有个问题:为什么要用串并式半波整流,我看MF47万用表就是这么做的,如果只串入一个二极管,在原理上我以为也是一样的,为什么实际效果确不一样呢?放下这个问题,电流档的制作,我手头最小的电阻是100Ω,这可难倒我了,最后我查了一下铜的电阻率,1.75*10^-8Ω每米每平方米,我用0.5mm漆包线绕了个3.84m的线圈作为分流电阻,结果迷之准确,我真是太幸运了,电阻档的制作:电源电压是3V的,中间的欧姆调零充其量算个摆设,不光阻值不准,也不好调 ,没办法,手里只有这么一个可调电阻。最无奈的是没有转换开关呀,只能在面板上写上用500mA电流档时要加上手动并联,欧姆档时要换另一个负极,好玩的是我这个表的欧姆档是可以随意换的,测小电阻时可以改变中值电阻,算是个原理演示吧。手工粗糙至极,可以想象连钳子都没有,全靠手掰。幸好铝线比较软,但是焊不上锡呀,欲哭无泪。整体设计头重脚轻,一不留神就趴下了,只好放个鹅卵石稳住它。内部电路惨不忍睹,而且没啥可观的,就不拍照了,接线柱是手动鳄鱼夹换挡。唯一的好处是微安表头不用拧螺母用了,因为下面保留出50uA接线柱,做了两个下午,全程瞎搞。今晚收工。

网友(2018-07-31):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8-06-04):
哈哈哈哈人才人才挺有意思

网友:
动手总比不动手的好。

网友:
用铜丝做分流器俺也干过,就是电阻随温度变化大。

网友:
规矩是从不伦不类开始滴。

网友:
看到瓶子笑喷了,高手太厉害了

网友:
我始终相信。。高手在民间。。

楼主:
说来惭愧,手头实在没有能用的东西了,就这些电阻还是之前买了一套面包板套件里面带的。

网友:
瓶式万用表。。。。

网友:
不错,50μA的表头,比MF16型万用表好 ,44C2表头尺寸大,支持吧

网友:
楼主颇有老顽童周伯通的遗风!

楼主:
有个问题是:表头上我正反并联了两只1N60二极管来保护表头,还并联了一只4.7uF的点解电容,每次测量结束之后表针回零的时候都多走一段才回到零位,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明显的反偏呢,成品万用表就不会这样?恳请高手前辈示下。

网友A:
一般万用表的表头都不是整数,比如振华500型为39.5微安,MF12、MF20为45微安,MF30为40微安,在表头并联一组分流电阻,使直流最小量程时表头电流为50微安(灵敏度为20K/V),分流电阻在指针返回过程起一定阻尼作用,你设计的表没有并联分流电阻,所以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完全可以当通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万用表的表头都不是整数,比如振华500型为39.5微安,MF12、MF20为45微安,MF30为40微安,在表头并联一 ...

原来如此啊,这就明白了。

网友:
不错不错,矿泉水瓶万用表,顶一个,。

网友:
这也是个人才,自己喜欢就好

网友:
楼主实验的好,经济实惠。精度高

楼主:
也就是玩玩,这个表得立着放(表头上写着),还不能动,因为塑料瓶材质软,容易变形,它变形倒不要紧,里面的东西也跟着变形就麻烦了,铝线变弯了就坏了。就放在那,大体估计一下数值还能将就着用。

网友:
高,实在高

网友:
可以参考MF47电路,它的表头就是50UA的。

网友(2018-07-12):
如果能协商一个破表回来,再加于改造,可能比这样DIY更有实用价值。

网友:
到某宝买个防水接线盒,成品香蕉插座,接线焊片,这样做出来能正规一些。

网友:
哦!当通表用!赞!顶!好思路!

楼主:
通表是什么表呀

网友:
      通表也就是只是测量线路通不通的表。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学习了

网友:
好玩归好玩,250V~这种档位就不必了,实在太危险。高电压‘大电流测量对结构是有要求的。

楼主:
楼上说的有道理,这个测市电确实不安全。

网友:
以前物资贫乏年代,一些老前辈的万用表就是这么来的。

网友:
不错,以后可以带着它外出搞维修了。

网友:
实在太无聊,手又痒痒啊

网友:
霸气的万用表,没有之一

网友B:
我猜测楼主是个学生吧!手头能用的东西有限,只能因陋就简。没木盒的话,建议找个尺寸合适的硬纸盒重新改造一下,实用性更强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测楼主是个学生吧!手头能用的东西有限,只能因陋就简。没木盒的话,建议找个尺寸合适的硬纸盒重新改造 ...

您猜对了,确实是学生,这些都是在宿舍搞得。
这个万用表其实很鸡肋的:
1瓶子太软,容易变形。
2瓶子内壁光滑,不易固定元器件。
3表头(50uA)标出立放,这就很麻烦了。
4整体布局有点问题,头重脚轻,重心集中在前面靠上,所以一不小心就趴下了,必须加配重。
5没有做出接线柱和测试表笔,手动换挡(每个档都要手动换,而且没有转换开关,测电阻时就特别麻烦)不方便。
PS:单纯用作50uA表活着测试通断的表还马马虎虎,表壳的材质要硬而且做好绝缘

网友:
[font这有点太间陋啦。可做的再好点吧。重心高会倒得=黑体]

网友(2018-08-16):
令人窒息的操作。。。

网友:
最后一图还是把我震惊了。

学习一下。

网友:
50uA的表,灵敏度够高的。

网友:
大约测一下坏没坏就行了,

网友:
楼主的制作让我想起了物质贫乏的年代,为你的勇于尝试DIY点赞,听了大家的发言后你应该受益匪浅了!

网友(2018-10-14):
乐在其中 瓶子神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