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进来看一下这是什么牌子的电子管收音机,求电路图!

楼主(2018-06-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越秀牌 8280型 电子管收录机。

网友:
电阻、电容都很新哦,是国内后期生产的?

收、放音状态不需要用波段开关控制吧!

网友:
只能看热闹,没有发言权。

网友:
看上去此机收音/拾音状态是靠拾音插孔自动转换的(插入插头自动转换成拾音),如果不能收音,可能是拾音插孔里面的弹片接触不良所致。

网友:
从实物图片看,6.5mm插座根本没有线连接到波段开关。你认为三波段加上拾音应该有四档的想法是错的。仅仅是插入插头后把检波过的音频信号被断开而已。成品波段开关要么四刀二位适合两波段收音机,要么六刀三位用于两波段加一个拾音或三波段。四位的旋转式波段开关很少。五位或十一位的普通收音机很少用到。现在三波段全无台要考虑本振停振,接线断、波段开关接触不良等。实际测量6A2帘栅极电压会高出正常值很多。也见过一次是中周线圈严重受潮霉断,但多半断在焊点附近可以接上。

网友:
        度盘上没有厂名没有牌子确实比较少见,波段开关是不管拾音的,拾音是以拾音插孔出入插头就自动断掉收音的方式转换,拔掉插头后自动恢复收音机功能,你的拾音插孔的弹力片松了,无法恢复收音连接,你用螺丝刀拨一拨那个弹力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越秀牌电子管收录机,3波段,2喇叭。80年代初期的产品。

图纸和603、633型电子管收音机几乎一样,只 ...

潜水好久,上号顶你.

网友(2019-01-19):
引用 网友B:
下午没事
研究了一下机器
确实是后面插孔控制拾音和收音

我也淘到了一台
再加中放频带会变窄,就像对讲机一样

网友:
这个鸡鸡出的很少,还有一款是电子管立体声的收录机,是白云牌的。,

网友:
        还琢磨为什么那个拉线盘是扁平着安装的,原来是给上面的录音带仓留地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