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漂亮的---“重型”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8-06-03):
      去年在论坛购了一个大的瓷管的滑动变阻器,今天,找了点老材料做了一台“重型”矿石收音机,复古外形,感觉很好!8米天线,信号输出15微安左右,号筒喇叭1米内,清晰收听。分享大家。
      备注:
      1、全部零件用变阻器原有部件固定,铜线搭焊,坚固耐用!
      2、手头有老飞机晶振,便做了的插座。二极管焊接在晶振壳子里,更换不同型号二极管很方便。
      3、瓷管光滑且无孔,绕线圈不好固定,用了一根尼龙扎带+热熔胶,搞定。
真机比图片漂亮,特别有质感!手机拍照,效果不好。还有那个大旋钮,手感真的很好!

网友A:
我也看过这个变阻器,就没这创意啊!赞!

网友B:
支持折腾!创意十足,赞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折腾!创意十足,赞赏。

谢谢!共同学习!

网友C:
可变电容和电流表的金属抱箍环短路了,是否对天线有影响?建议绝缘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看过这个变阻器,就没这创意啊!赞!

之前,想充分利用这个滑动变阻器,没有合适的大于瓷管的塑料圈,想了半天,还是用手头的材料,做了个单回路的,以后有合适的材料了,再改双回路,或者3DQ。 这个变阻器质量真好,不得不说,国产老货,值得信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变电容和电流表的金属抱箍环短路了,是否对天线有影响?建议绝缘一下。

谢谢提示。 之前,也这样考虑过,还有瓷管是生铝的架子,一直担心对接收有影响,和别的单回路矿机对比,实际实验下来,感觉几乎没啥影响。可能,要是注重远程接收,应该有影响。这个主要是为了声音大,所以用了单线圈。感觉还不错,有“蒸汽朋克”的味道!

网友D:
创意不错!废物利用!最好上个电路图。

网友:
设计独特,有创意。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提示。 之前,也这样考虑过,还有瓷管是生铝的架子,一直担心对接收有影响,和别的单回路 ...

两边的金属架子和接线抱箍都是闭合的圈,短路损失了相当一部分磁力线。若将其改成绝缘体,您的线圈接收质量会有很大提高,不妨一试。

网友F:
如果这个变阻器瓷管部份是一个大矿石,那就牛气了。
或把瓷管换成玻璃管,里面装上活动矿石,就成真矿石机了。

网友G:
很羡慕,信号这么好,可以用喇叭放音!
来个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量下Q值吗?估计过1000

没得Q表,自己瞎捣鼓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创意不错!废物利用!  动手能力是强  没看到矿石

谢谢!没安装矿石,二极管在哪个红褐色的晶振管子里,矿石需要调整,变阻器前面没有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边的金属架子和接线抱箍都是闭合的圈,短路损失了相当一部分磁力线。若将其改成绝缘体,您的线圈接收 ...

谢谢提示,我没有很多论坛前辈那么多专用工具,业就是找到一个合适零件,根据零件再想想怎么改成矿机。听了您的指导,我留心找找合适的绝缘支架!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这个变阻器瓷管部份是一个大矿石,那就牛气了。
或把瓷管换成玻璃管,里面装上活动矿石,就成真矿石机 ...

您说的对!活动矿石我也做了一个,但是这个矿机前面位置不太好安装矿石,变通用二极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创意不错!废物利用!最好上个电路图。

谢谢!回头补充详细制作资料!请批评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羡慕,信号这么好,可以用喇叭放音!
来个电路图?

谢谢!回头补充详细制作资料!请批评指正!声音不是很大,安静的环境,一米内清晰收听

网友:
做得好,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创意不错!废物利用!最好上个电路图。

很简单的矿机电路,可变电容用365P*2并联使用,瓷管直径6.2cm,,线圈用φ1.2mm单芯漆包线绕制50圈,(开始绕的多,一边实验,一边拆,确定了50圈)在二极管后串一个100微安的电流表,给电流表并不并10μf电解,影响不大。

网友J:
做个木头座,把微安表和可变放到座上就更养眼了!

网友K:
热熔胶的使用,拉低了本作品的档次,可变和表头的金属抱箍可以按照两侧立脚的风格改进下。

网友L:
一匹小马驹,结实,但最薄弱的是双连在顶端,磕碰不起

网友A:
想起最初关注这个滑动变阻器想到的是什么了!《矿石收音机》冯报本版,38页。滑动调感的矿石机!!楼主买了几个?有多的试试调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做个木头座,把微安表和可变放到座上就更养眼了!

谢谢指导,我就信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K:
热熔胶的使用,拉低了本作品的档次,可变和表头的金属抱箍可以按照两侧立脚的风格改进下。

谢谢建议,我没想到好办法固定线圈,用尼龙扎带固定不住,才用了热熔胶,确实不好看。好在背后,正面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匹小马驹,结实,但最薄弱的是双连在顶端,磕碰不起

就地取材,没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起最初关注这个滑动变阻器想到的是什么了!《矿石收音机》冯报本版,38页。滑动调感的矿石机!!楼主买了 ...

之前,做过一个滑竿矿机,没解决好滑竿和线圈的接触问题,时间长了铜线圈爱氧化,所以这次用了固定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M:
照猫看虎,狸子也算。

谢谢你,朋友。提供了这莫多矿机思路,我也想做个纯线圈的矿机,据说声音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起最初关注这个滑动变阻器想到的是什么了!《矿石收音机》冯报本版,38页。滑动调感的矿石机!!楼主买了 ...

这个变阻器没法固定线圈,做滑动变感比较难。

网友:
果然是矿石机之重器,看着好威武霸气,真羡慕有玩矿石机环境的矿友。

网友N:
剩用手边的废材料制作复古机,这需有实做经验和手工技巧的。赞一个。

网友O:
谢谢分享!思路广玩得爽

网友P:
这技术 杠杠的给力啊

网友Q:
好手艺,做工精良

网友:
这个牛,看着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N:
剩用手边的废材料制作复古机,这需有实做经验和手工技巧的。赞一个。

谢谢您对鼓励!我是“破烂党”很少用新材料做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O:
谢谢分享!思路广玩得爽

做这些,有时候也是为了启发孩子!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不错不错,太赞了,

谢谢鼓励!你的头像红色小机,真心漂亮!赞!

楼主:
小打小闹!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技术 杠杠的给力啊

技术不行,就是喜欢自己动手,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好手艺,做工精良

谢谢!手艺不怎么样,就是用心一些而已。见笑了

网友:
创意十足,赞

网友S:
看了版主制作的这个矿机很牛!我也有制作欲望(我是才注册几天的初学者)。问几个很弱智的问题:1、这个矿机是接收FM波段吗?2、要用地线吗?3、电台的距离有关系吗?

网友T:
原创DIY,精神和手工都值得鼓励

网友U:
        我看电流表和单联的两个卡子所谓的短路环,对线圈的影响不是很大,也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因为并没有在线圈内部,且距离线圈比较远,线圈的磁力线早已就近回到了S极,那两端厚重的支架是铸铁的吗?

网友V:
在矿机爱好者眼里一切都是有用的另件,只有做不到,没有想不到的冬冬。

网友W:
这个手艺不错。造型复古、美观而且实用.......点赞一个。.....

楼主(2018-07-05):
谢谢鼓励!大家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S:
看了版主制作的这个矿机很牛!我也有制作欲望(我是才注册几天的初学者)。问几个很弱智的问题:1、这个矿 ...

你好,朋友,这个是接收中波的,需要接天地线,和一般的矿石收音机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看电流表和单联的两个卡子所谓的短路环,对线圈的影响不是很大,也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因为并没有 ...

谢谢您的指导,固定架是铸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原创DIY,精神和手工都值得鼓励

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V:
在矿机爱好者眼里一切都是有用的另件,只有做不到,没有想不到的冬冬。

我没有现成的材料,都是找合适的东西改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这个手艺不错。造型复古、美观而且实用.......点赞一个。.....

谢谢鼓励!见笑了。

楼主:
也是因陋就简,没得别人抓心做的矿机外观规范,漂亮,自己喜欢就行。

网友X:
不破不立,破坏了一个滑动变阻器做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X:
不破不立,破坏了一个滑动变阻器做矿机

变阻器买回来,就是坏的。废物利用!

网友:
这也成矿机,学习!

网友Y(2019-11-30):
手里有这种大电位器,一个瓷的,一个铁的

网友Z:
有个瓷管大功率可调电阻器200欧姆150W的,请问楼主,电阻器上面的电阻丝能否作矿机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Z:
有个瓷管大功率可调电阻器200欧姆150W的,请问楼主,电阻器上面的电阻丝能否作矿机线圈?

电阻丝不行,你要用漆包线。

楼主:
引用 网友Y:
手里有这种大电位器,一个瓷的,一个铁的

你也可以做做一个,试试!挺有意思的,选台很清晰。

网友Y:
不会做,价格很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Y:
不会做,价格很贵吧?

不算很难,关键是会改装的创意难得

网友:
观摩高手厉害

网友AA:
这个真有点重哦。

网友AB:
支持为了自己的爱好折腾的人,设计有创意。

网友AC:
这个矿石机,接收效果,效果怎么样?

网友AD:
欣赏——利用旧器件创意制作的矿石机。

楼主:
谈不上高手,就是喜欢自己动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支持为了自己的爱好折腾的人,设计有创意。

废物利用,应该玩矿石收音机的人都会这么想,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C:
这个矿石机,接收效果,效果怎么样?

这个机器,接收效果很不错,出乎我的想象。做的时候,我只想能收台就行,做好以后,试听时,收台4个吧,声音也挺大,主要是分台很清晰,原本想,单线圈的矿石收音机,选择性不好,但是这台,确实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欣赏——利用旧器件创意制作的矿石机。

现在很多人别说废的东西,旧的东西都丢掉了,我还是觉得可惜,老觉得废旧物品为什么不能再利用,应该节约资源。

网友AE:
创意无限,折腾快乐

网友AF:
利用废变阻器的创意很好,不知线圈与磁管间用一层双面胶可否?另外也很赞成利用磁管改成调感模式,省去可变电容。

网友AG:
楼主这是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创意无限,折腾快乐

谢谢支持!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F:
利用废变阻器的创意很好,不知线圈与磁管间用一层双面胶可否?另外也很赞成利用磁管改成调感模式,省去可变 ...

不用双面胶,你绕线圈的时候,先用一块湿抹布把漆包线捋直,手上要使劲,一圈一圈压紧,绕好了,用502胶水把线圈涂一遍,绝对OK !

楼主:
引用 网友AG:
楼主这是收音机??

是收音机呀!挺好听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这个真有点重哦。

哈哈!确实挺重的,快一公斤吧,最大的好处是,不拍受潮,要是潮湿了,用电吹风吹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收音机呀!挺好听滴!

造型有点高科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接收效果很不错,出乎我的想象。做的时候,我只想能收台就行,做好以后,试听时,收台4个吧, ...

哦,等弄个大变zu器,学着做一个试试。,谢谢。

网友AH(2021-08-31):
艺术品,有味道,养眼,想跟着学做一个

网友(2022-02-14):
这个复古造型,做摆件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H:
艺术品,有味道,养眼,想跟着学做一个

这个比较简单,就是和单回路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I:
好好漂亮胡作品

谢谢!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J:
号筒喇叭阻抗多大?直推能响?

8欧的,你要用非晶变压器做一个,重新绕一下。

网友:
复古情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