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aiwa收录机,播放磁带跟快进似的,什么情况

楼主(2018-06-03):
修一台aiwa收录机,播放磁带跟快进似的,什么情况?求大师们指导一下

机芯应该是没问题,转动流畅,但是就是播放磁带的时候极快,线路板上的可调电阻不知道是不是调整电机转速的,调了也没用。

网友:
看看压带轮的情况?

网友:
看看录音开关是不是在快录状态了

楼主:
赶紧按楼上去试了一下,录音开关调整到正常的也还是快,没错,感觉就是在快录的状态。
明天清洗下开关看看。

谢谢楼上。

网友:
如果在正常放音状态出现这种现象,一般都是压带轮问题。
压带轮橡胶老化、变形,或压带轮弹簧压力不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赶紧按楼上去试了一下,录音开关调整到正常的也还是快,没错,感觉就是在快录的状态。
明天清洗下开关看看 ...

这是单电机双卡连体机芯,优点就是能保证两卡带速一致,它用的是双速电机,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两个原因,1倍速/常速转换开关有问题,始终处于倍速状态,2电机的问题,内部稳速电路有故障,电机速度太快了!

网友:
重点检查马达以外的可调电阻,是否失效!我遇过此类情况.

楼主:
我考虑着先不去动电机内部的调速,先整理清楚外围。今天用神水洗了下快录开关,晚上下班回来试试看。

不过楼上几位倒是给我了不少提示,多谢多谢,晚上一一试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单电机双卡连体机芯,优点就是能保证两卡带速一致,它用的是双速电机,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两个原因, ...

感觉确实是在1倍速度状态,快录的

网友:
会不会是机械故障?机芯哪个靠轮没到位

网友:
静候佳讯,我朋友的是钻石双卡机也是2个都倍速,两个都快说明是共同原件上出毛病了。这东西是十年没开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单电机双卡连体机芯,优点就是能保证两卡带速一致,它用的是双速电机,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两个原因, ...

分析完全正确。

是电机调速电路问题。

线路板上有个speed调速电位器,500欧姆,该电位器失效开路,换上1k的可调电阻,解决问题了。其实还是没有看清楚,这个可调电阻旁边有speed印刷,原来板子没有拆出来看不到,曾经试过调这个电阻,因为开路的原因是无效的,所以最初就认为这个电阻不是控制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