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子管

楼主(2018-06-04):
请教老师,这是什么电子管,八脚的,两个管子测量灯丝好像都是2.7脚。管做是铁的好像,求指导……

网友A:
有管帽的是6B8P,另一只是6K3P。供参考。

网友B:
6B8P是双二极、五极管,可用于超外差式收音机检波、电压放大,小北京四灯收音机用它做中、低频来复放大及检波。6K3P(6SK7GT)为遥截止五极管,多用于超外差式收音机高、中频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6B8P是双二极、五极管,可用于超外差式收音机检波、电压放大,小北京四灯收音机用它做中、低频来复放大及检 ...

谢谢白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管帽的是6B8P,另一只是6K3P。供参考。

谢谢老师,这回知道是什么管子了

网友:
不懂,来学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B8P是双二极、五极管,可用于超外差式收音机检波、电压放大,小北京四灯收音机用它做中、低频来复放大及检 ...

白版,我仔细观察后判断应该是6A7P和6B8P,可以让楼主数一下栅柱的对数确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版,我仔细观察后判断应该是6A7P和6B8P,可以让楼主数一下栅柱的对数确认一下

老师请看,不知什么管

网友:
果然是6A7P或6SA7。

网友:
应该是6A7P,还有一个方法区分:一般6K3P八个管脚都有,6A7P只有七根管脚,缺脚一。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回答,今天擦试管子在玻璃上隐约看到了一些,好像是6sa7gt和6b8c。

网友:
是七极管6A7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