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胆机大环路负反馈的问题

楼主(2018-06-04):
我试着表达一下我想表达的问题,胆机大环路负反馈取的反馈信号是取自输出变压器的8欧或4欧输出端,那么问题是输出牛是一个电感,电感有移相作用,那么也就是说,原使信号(输入到电子管的信号)和输出牛输出端的信号已经发生相移了,不同步,那么环路反馈回来的信号不是就因为相位发生变化,不能很好的压制同频相同点信号了吗(也就是说不能重合到同一点上)!从图中看频率低端和高端相位偏移最严重,搞不好还会破坏原输入信号,使音质恶化。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从输出牛的相位曲线看不同频率下相移也是不同的。借了两个图说明一下,如下图,还请老师们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最好是在各个级采用局部负反馈
大环路的尽量少用或不用

网友:
楼主说的一点不错,现在动不动就是20dB大回环负反馈,如同韩国整过容的女孩儿,千人一面。

网友:
每经过一级放大都会有相移,业余没仪器测量所以很难保证相位准确,因此不要随便用大环负反馈

网友:
电路不同对大环路负反馈的要求也不同,负反馈对大功率输出的失真还是有控制作用的,{个人拙见}不加不行,浅浅的稍加,恰到好处即可。耳朵能够听的出来已经过了

网友:
不加环路负反馈,那阻尼怎么办(标准接法的多极管)?于是玩三极管的就多了,或者说是玩多极管三接的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