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998的工作点

楼主(2018-06-04):
一般设定BF998的工作点是在S极串电阻, 但问题是, 这个时候影响的是G1, 还是G1, G2同时影响??

网友A:
原则上G1为主,G2为辅
如G1接信号,G2接AGC

网友B:
我感觉,vgs,两个都影响,都要减去vr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则上G1为主,G2为辅
如G1接信号,G2接AGC

如果S极串了300欧电阻, 这时候G1偏压是-0.3V, 但G2也是-0.3偏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S极串了300欧电阻, 这时候G1偏压是-0.3V, 但G2也是-0.3偏压吗?

没有特地这样量过,答案是一定的,G2的回路也是需要经过这个300欧电阻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vgs,两个都影响,都要减去vrs吧

但PDF没有标出G2负偏的曲线, 是不是说明G2 不适合负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PDF没有标出G2负偏的曲线, 是不是说明G2 不适合负偏??

您把G2加上正偏压不就型了吗?

记得减去VS的电压才是吧

网友:
我理解双栅场管实际上就是相当于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