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请懂window10磁盘系统的进来,请教一下

楼主(2018-06-04):
我去年买了个平板电脑,昂达小马11,自带正版window10(家庭版),64G的Flash内存;4G的RAM,因为64G不大,就没有分区,但用Onekey做了一键备份,想备份在外接的TF卡上,但是没有成功,开机虽然有“一键备份”的选择,但是点了Onekey并没有GHOST,只是重启,然后就直接进入window10。不行也就算了。前天机子自己更新系统,发现多出来个D盘,也就400多M,但是满满的,只有27M的空,点开里面什么都没有,系统成天提醒D盘满,好烦人。打开磁盘管理器,原来D盘是OEM盘,我没有用window10自带的工具做过备份,想来这个D盘OEM盘是不是我做“一键备份”时产生的?
我的问题是1:这个D盘能不能格式化删除内容?和C盘合并?
                  2:如果系统要备份,可以用Onekey做一键备份吗?用window10自带的工具做备份与常用的GHOST备份有什么不同?
谢谢指教!

开机界面

开机界面

D盘满满的

D盘满满的

内容空空

内容空空

是OEM盘

是OEM盘

没有用自带工具做过备份

没有用自带工具做过备份

网友A:
可以先备份资料,然后在系统设置里选择恢复系统,再出来的选项里选择不保留资料,恢复完成后就没有D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备份资料,然后在系统设置里选择恢复系统,再出来的选项里选择不保留资料,恢复完成后就没有D盘了。

感谢指教,是不是选图上画圈的选择?说明说“然后安装windows”是不是它自己恢复到出厂状态?因为我并没有备份,也没有windows10软件

网友:
下载个DISKGEN 看看这个分区应该是ESP分区。
进入磁盘管理,删除这个D盘的盘符。
OK了

楼主:
谢谢回复,ESP分区好像是放一键恢复的备份的?还是放原厂恢复数据的?(D盘 在磁盘管理器中标OEM),这么说不能删?既然有这个分区,为什么我一键恢复不能进行?如果如果这是我以前进行的一键恢复产生的,不行,干脆格式化可以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ESP分区好像是放一键恢复的备份的?还是放原厂恢复数据的?(D盘 在磁盘管理器中标OEM),这么说 ...

不可以格式化和删除,只能删除盘符。
这个分区在uEFI系统中是有用的。

网友:
ESP分区不是存储备份数据的,uEFI系统最少要有3个分区:
EFI
ESP
系统
这三个分区,看你的截图正好是三个分区。
删除D盘的盘符试试吧。

网友:
你的OneKeyGhost是后装的,在这系统里是没法工作的,根本没备份过,所以不能恢复。
昨天改了一台DELL VOSTRO 3470的Win10系统,一键还原不能工作在uEFI系统里,没找到支持uEFI的一键还原。

网友:
这种一键还原好像是把镜像文件备份到最后一个分区 的GHOST文件夹,这文件最少要4G多。
所以我说你的系统没有备份过

网友B:
刚刚仔细阅读了一下你的操作过程,这D盘就是一键还原给搞出来的,删除盘符D就行了。
在这里删除盘符

网友:
平板电脑不要随便动系统,因为平板的硬件比较特殊,弄不好在重装系统时就会丢失驱动,尤其是灵动处理器,比较特殊。另外,所谓的备份并不是什么ghost,正版win10根本就不能ghost,在重装系统时可以用原版ISO直接写入U盘安装,也就是不支持什么ghost。

网友:
系统到了win10以后,特别64位,ghost很多时候不胜任了,或者要用以前不同的方法才能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仔细阅读了一下你的操作过程,这D盘就是一键还原给搞出来的,删除盘符D就行了。
在这里删除盘符

谢谢你们指教,请问你给的这个界面是怎么操作出来的?啊啊,小白问题,请不要嫌弃。

楼主:
另外既然不能ghost,我能不能恢复到原厂状态?这个恢复界面是不是恢复到原厂状态?

网友:
是的,就是这里

楼主:
谢谢!再特别问一句:下面说明说“然后重新安装windows”是不是它自己恢复到出厂状态?因为我并没有备份,也没有windows10软件,因为我没有自己备份,我真的不敢贸然试试。

网友A:
这个选项和自己备份的没关系,相当于手机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插U盘可以进PE的话备份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选项和自己备份的没关系,相当于手机恢复出厂设置。

我刚刚恢复了,不料进系统时总是“其他用户”界面,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我以前从来没有设过“其他用户”,所以进不了系统,于是想开机进“安全模式”,参照网上各种办法:按F8,反复按ctrl--等等都不行,是不是在恢复过程中损坏了?在网上下一个win10重装?不知道网上的win10支持触摸屏不?

网友:
点登陆选项看看

网友:
随机就是win10的话,直接用微软官方下载的iso镜像就能安装好激活,何必这么麻烦,os的序列号写在bios里面了,安装时可能都不出现输入序列号的步骤

网友B:
用户名输入  administrator     密码为空    试试

网友:
这机器好像是由Win7升级到Win10的

网友:
Win10默认支持触屏,就是为触屏开发的,装系统不是从百度上搜索的方法就适用,我长期给电脑做系统,遇到过多种故障现象,从实践中积累了不少技巧。
多数是MBR文件结构,近期开始研究uEFI。
网上有很多关于USB3.0_3.1驱动的文章,在新机器上你试试,没一个能用的,你提的问题,回答你的是粘贴过来的,没有一个是亲自装机的。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一台机器,WIN7系统,待机后不能唤醒,怎么调也不成功,网上的方法用尽。
重装系统,好了,装重驱动,备份。
自认为一切OK,客户取机时试机,故障依旧。第一感觉显卡驱动,重新安装系统,装驱动时不装显卡驱动,试机正常,又以为完事大吉。错了,备份后再开机故障依旧。晕死
备份和唤醒有关系吗?按道理说没有,可问题就出在备份后。
重做系统,不做备份,一切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户名输入  administrator     密码为空    试试

谢谢!这样操作后显示:‘你的账户已被停用,请向管理员咨询’。没有办法了!
而且似乎都不能重装windows,因为bios没有U盘启动的选项,只有uEFI----Buid-in EF---等等

网友B:
我试过,能解决。
不能解决只能说是“人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能解决。
不能解决只能说是“人品问题”

真的,好像我真的”只能说是“人品问题”!看上几楼,我一开始就说,遇到这个问题首先想到的是,能不能进入‘安全模式’,包括开机按F8等等各种办法(把F1---12都按了个遍)都用遍了,不行。

网友:
典型的“人品问题”
明天我找个平板试试

网友:
家庭版本来就避免不了更新,而且,家庭版的权限非常低,所以,建议至少应重新安装个非家庭版本。另外,你那个系统一看就知道根本不是什么正版,使用起来出现问题一点不奇怪。关于win10的安装,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够表明的,还是在网上多看看教程吧。

网友(2018-07-15):
win10 用着感觉怎么样,我觉得win10适合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