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马自达MAZADA管子 10系列有替代的吗

楼主(2018-06-04):
最近买了一台杰拉德唱机,老英国货,里面有些英国MAZADA的管子,请问可以用什么管子替代呢 翻了整个EBAY 才买到一种10P4
  10LD11 10C1 10F1还是买不到,太费劲咯.

楼主:
这里面有MAZADA电子管的资料
http://www.r-type.org/inx/inx00265.htm

网友:
这种管子很难找,10L1我有从国外弄回来用过,价格不菲,另两种倒是便宜,不过也极少见,不如改换其他管子

网友A:
10字头的马自达电子管是0.1A串联灯丝的,可以考虑用欧洲U字头产品代换。

网友B:
这种是马自达自家的里姆管系统,是俗称小八脚里的一种特殊分支,也只有英国会使用,没多久后即告淘汰,取而代之的是现在常规的通用小七脚和小九脚管,所以还是想办法换管座代用才是上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马自达自家的里姆管系统,是俗称小八脚里的一种特殊分支,也只有英国会使用,没多久后即告淘汰,取而 ...

多谢回复!看来我是才疏学浅,真的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字头的马自达电子管是0.1A串联灯丝的,可以考虑用欧洲U字头产品代换。

多谢指教!

网友:
如4楼所述,该套管是灯丝为0.1A的小八脚管,可用欧系的U*4*管直接替代,如改管座加变压器则可选管型有很多了,但失去原装的感觉。

网友C:
10C1 近似 UCH41或UCH42变频管,10F1近似UF41或UF42中放管,10LD11相当于6G2的双二级三极管,可用UBC41替代,管脚排列相同可以直接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C1 近似 UCH41或UCH42变频管,10F1近似UF41或UF42中放管,10LD11相当于6G2的双二级三极管,可用UBC41替代 ...

谢谢您!  刚才差点在EBAY上定全套 有这个就好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刚才差点在EBAY上定全套 有这个就好啦!

你可在“胆艺轩材料网”查看一下,好像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在“胆艺轩材料网”查看一下,好像不贵。

多谢您指教!根据型号,我定了替代产品,刚才在EBAY上发现一个南非的卖家卖9只马自达管子 2个10P14 2个10C1 1个10LD11 4个10F5 算运费到家800 索性就都买回来了

网友:
10F1好像我还有一些~~

网友:
稀有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