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频率收音头改频的困惑

楼主(2018-06-04):
最近接触到日本频率的收音头挺高级的健伍,这是一台日本频率76-90MHZ 100V的收音头,按理说我找来一台欧洲频率的同型号机型做对比改频应该没问题,改频只需要改中频之前的部分等按照参考机型改好后灵敏度非常低低到什么样就是强台信号很弱,立体灯不点亮,其它的台都是杂音,做过统调谐振线圈有明显的谐振点并且在中间部分这个没有什么参数不对的,按照一般的想法,改频只需要改电容和谐振线圈但是你这样想就错了。这台机型经过对比很多部分都有不同的零件有些多了有些少了,都按照欧洲机改过来的元件就有几十个,瓷片电容,电解,电阻,三极管都有些需要补充和删减,我想是不是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有档位,那么就换吧,方法是对调,把欧洲机的拆过来,还是不行,难道谐振线圈的Q值太小导致信号损失?还是一样对调。还是不行,换出来的元件装到欧洲机去照样可以用,只需重新稍微统调下就行,但是我就没有进一步更换了我相信不是电阻的问题,难道是瓷片电容的问题损耗角太大?关键的几个谐振用的也换日本进口的瓷片电容也不行,这就怪了,难道还要什么技术机密,电阻也需要更换?或者说线路板板基材高频损耗太大?我想得太多了。请矿坛老鸟说说!

网友:
频率不同用的零件有差别吧

网友A:
建伍,高级啦。
一个是是否有CPU,如果有,有的机子有预分频,好像是预分频--CPU---锁相环。这个可能需将本振引到锁相环,切断预分频。
二.可能需更换锁相环晶振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伍,高级啦。
一个是是否有CPU,如果有,有的机子有预分频,好像是预分频--CPU---锁相环。这个可能需将本 ...

其它已经改好了就剩下灵敏度

网友:
老款高档车机的灵敏度,各方面要比这些强,装导航拆下来的很多

网友B:
唉,我也有一台没改好,没有信号源真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我也有一台没改好,没有信号源真头疼。。。

有信号源没有用,灵敏度不是有信号源就能改好的!只有灵敏度正常了其它才可以调整

网友C:
我的健伍T7-R收音头,自己改的,好像是拆了个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健伍T7-R收音头,自己改的,好像是拆了个线圈。

可能是空连的吧,空连的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空连的吧,空连的简单

数字的,有数字直接输入频率的。

网友:
日本频率,不好改

网友:
我改的博士组合是换的高频盒里的组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它已经改好了就剩下灵敏度

兄长你一无图二无实物照.三到目前都看不到是数调还是空气连.................................................................

你说机子,我说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长你一无图二无实物照.三到目前都看不到是数调还是空气连........................................... ...

数字调谐,频率准确,就剩下灵敏度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