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关于的华为R4850-G2电源的重要问题!

楼主(2018-06-04):
解决以下问题的提供高额悬赏!请耐心阅读。
问题描述:
      本人在使用华为R4850 G2电源模块给自己的用电器供电,看了参数一个电源功率为3000W,输出53.6V,刚好可以使用,所以买了2块电源并联使用,希望功率可以达到6000W(其实用电器功率只有不到5000W),并联接好以后,又给电源接了短接启动。接好用电器,接好电源供电,然后启动用电器,在缓慢加大用电器的功率时,电源模块正常工作,加到最大功率时(功率约4500W),也没有问题,然后调节用电器功率来回变大变小,此时电源模块正常工作未出现异常,心里还在窃喜,但是当把用电器的功率旋钮直接调到最小就是关闭时,电源模块直接断电了,灯也灭了,用电器也没有了电压,然后电源模块自动又恢复了,用电器又正常亮灯,试了好几回,通电——逐渐增加功率——来回调节用电器功率大小——直接关闭用电器——电源模块突然断电。
后来怀疑是2个4850电源并联的结果,所以单独使用一个4850电源模块给一个小的用电器供电,发现还是会出现断电情况。排除电源并联使用的问题。
总结一下会出现断电的情况:
         1、在电源模块的功率范围内,如果用电器功率变化过快会触发电源模块的过载保护功能。
         2、如果用电器的功率由最大直接调到关闭,也会突然断电,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过载保护。
        由于我们的用电器不允许出现任何断电情况,所以现在高薪悬赏寻找去除R4850 G2过载保护功能的技术,或者有能够替代R4850-G2电源模块的方案。
    技术要求:
功率: 6000W
输出电压:50V-60V
不允许过载保护
电源重量:≤8kg

有能够解决问题的大神及时联系我:15729065391(微信同号)

网友:
不懂帮顶,这个现场检查容易处理!

网友:
你用的是交换机电源,加买一块控制模块,也许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2018-07-30):
建议换成一整套的通信电源,带一个控制模块的那种,一个控制,三组或更多整流模块那种,最好是艾默生,中兴,华为也可以。

网友:
楼主负载是什么,是电机吗?
电源输出端并联个50-60V的电池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用嵌入式机框就可以,有需要联系我

网友:
只改过高压,没试过低压

网友(2018-08-29):
说来说去还是不匹配,这东西最好配套。

网友:
需要均流就可以吧?   最简单最可靠的就是买个监控模块。 若知道均流线接法,也可直接接试试

网友:
用这种的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