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波形失真

楼主(2018-06-04):
输入端IN输入0.6Vpp (0V~0.6V) 的正弦波,频率1KHz, 测得OUT端输出波形负半周有略微失真,是什么原因, 运放用的是LM324,如何消除失真

电路图

电路图

输出波形

输出波形

网友:
更正:上面说的“当输出电流峰值小于50μA时是没有交越失真的”应该为“当负半周输出电流峰值小于50μA时是没有交越失真的”

网友A:
0.6V的输入信号当然有失真了,电源电压正负5V,增益约7倍,输出4.2Vp-p,负向有约1V的到轨电压限制,正好卡在这里。

减小输入信号的幅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u5b做积分器消除u5d的失调电压?
看波形像是324输出级交越失真。

是为了消除输入正弦波的直流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u5b做积分器消除u5d的失调电压?
看波形像是324输出级交越失真。

如何消除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0.6V的输入信号当然有失真了,电源电压正负5V,增益约7倍,输出4.2Vp-p,负向有约1V的到轨电压限制,正好卡 ...

测下来也不是,我把R8改成51K后峰峰值-3V~3V,应该已经不是电压限制了,不过仍然有这失真现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0.6V的输入信号当然有失真了,电源电压正负5V,增益约7倍,输出4.2Vp-p,负向有约1V的到轨电压限制,正好卡 ...

从示波器的设置图来看,输出Vp-p不到4V吧。而且输入大了一般都是斩波失真,我怀疑是某种干扰造成的,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下来也不是,我把R8改成51K后峰峰值-3V~3V,应该已经不是电压限制了,不过仍然有这失真现象

那就是负反馈回路的问题了,R10、R11的分压比是否太大?您可以先把U5D的正输入端接地试试,看输出有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负反馈回路的问题了,R10、R11的分压比是否太大?您可以先把U5D的正输入端接地试试,看输出有没有 ...

减小R11到一定值后波形会往下平移

网友:
在运放的输出端到电源端接一个电阻,强制运放的输出级工作在单端甲类试试。

网友D:
先简化电路,把U5B那一路去掉再试试

网友:
这个跟布局、布线、反馈、偏置、电源都有关系,只能一一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示波器的设置图来看,输出Vp-p不到4V吧。而且输入大了一般都是斩波失真,我怀疑是某种干扰造成的,不知 ...

电阻R8我实际用的是56K,所以幅值会小点

楼主:
感觉跟运放有关,把运放换成TL084就没这现象

网友E:
LM324输出级"天生"就是有交越失真的,所以我说要在运放输出端加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简化电路,把U5B那一路去掉再试试

断开R9 R10, R11直接接地后U5 14脚处输出仍有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E:
LM324输出级"天生"就是有交越失真的,所以我说要在运放输出端加电阻。

为啥正弦波经过U5A没有发生失真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为啥正弦波经过U5A没有发生失真

按说高度负反馈的,换个其它厂家的芯片试试
又发现一位矿坛、21IC两边跑的,那边回复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说高度负反馈的,换个其它厂家的芯片试试
又发现一位矿坛、21IC两边跑的,那边回复0。

感觉还是这边老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LM324输出级"天生"就是有交越失真的,所以我说要在运放输出端加电阻。

确实是运放交越失真,我在U5 14脚对地加了个电阻后可以消除失真,电阻范围在0.7K~5K左右

网友E: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运放交越失真,我在U5 14脚对地加了个电阻后可以消除失真,电阻范围在0.7K~5K左右

这是LM324内部的等效电路图。静态时上输出臂有50μA的静态电流,下臂截止。当输出电流峰值小于50μA时是没有交越失真的,另外U5A工作在0db增益,负反馈比较深,即使输出电流峰值略大于50μA交越失真也会不那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LM324内部的等效电路图。静态时上输出臂有50μA的静态电流,下臂截止。当输出电流峰值小于50μA时是 ...

试了下14脚输出加一个电阻连到正电源或负电源都可以,只要阻值大于500~600欧姆即可,如果接地的话阻值大了会失真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是LM324内部的等效电路图。静态时上输出臂有50μA的静态电流,下臂截止。当输出电流峰值小于50μA时是 ...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影响使用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试了下14脚输出加一个电阻连到正电源或负电源都可以,只要阻值大于500~600欧姆即可,如果接地的话阻值大 ...

是的,到正负电源都可以,但到负电源应该更好一点。因为上输出臂是达林顿级联,一定范围内的负载加重对运放的性能影响小一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影响使用啊。

这个运放原本不是用来做音频信号放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到正负电源都可以,但到负电源应该更好一点。因为上输出臂是达林顿级联,一定范围内的负载加重对运 ...

现在14脚连接一个10K电阻到负电源,输出端空载的时候波形正常,当输出端外接负载阻值减小到一定程度后,还是会略有失真出现,如图所示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14脚连接一个10K电阻到负电源,输出端空载的时候波形正常,当输出端外接负载阻值减小到一定程度后 ...

您的实验是对的。到负电源的电阻大小要根据电源电压和负载的阻抗大小来确定,也就是让输出级有合适的静态电流。因为这种方式是把输出级改为单端甲类来消除交越失真,所以要给输出级设定一个合适的静态电流。负载阻抗小,那么到负电源的电阻也应该取小一点。另外,上输出臂的输出电流也是有限的(好像是不能超过20mA),因为有限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的实验是对的。到负电源的电阻大小要根据电源电压和负载的阻抗大小来确定,也就是让输出级有合适的静态 ...

我试下来14脚连电阻到正电源 负电源 或地三种方式,无论怎么改变连接电阻阻值,当输出端外接负载阻值小时(或者对地短路)这个失真都无法消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下来14脚连电阻到正电源 负电源 或地三种方式,无论怎么改变连接电阻阻值,当输出端外接负载阻值小 ...

把1、14、8脚到负电源都接一个合适的电阻。负载阻抗不能太低(也就是运放输出端到地不能接太小的电阻),如果负载阻抗太低了,怎么弄也没得办法的。
最好还是换运放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运放原本不是用来做音频信号放大的。

做其它也会影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做其它也会影响啊?

究竟是用在那些方面我也不是太懂,但见过做低速比较器的,这种应用中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