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一则

楼主(2018-06-04):
现有一个1米长的拉杆天线。如果需要谐振在30MHZ频率上,那么底部加感线圈的电感量要多少UH?

网友:
多少uh搞不清楚。这样计算30Mhz四分子一波长的天线长度减去一米拉杆天线,多于的绕成加感线圈。再调整调整天线就可以了。

楼主:
自己来顶一下

楼主:
呱呱呱,这个要给出计算过程

网友:
实测一下它的对地电容是多少,然后按30MHz谐振频率算出它需要的加感线圈电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