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模块还行

楼主(2018-06-04):
经朋友提示这东西还行,花钱不多,事办的挺大,省了唱机了,不用翻唱片了,想听谁就听谁。想听吴妈有吴妈,想听学友学友就来。。纯净蛋鸡味.安装过程都在,最后一图放音。效果不错,我的收音机多,不能一台装一个,做一个插那台那台响,见图,模块装在直流变压器里了。

网友:
我有个功放无蓝牙功能,本想装个蓝牙模块来着,但是网上不少评论说一般的蓝牙模块音质损失太多了,不如弄个好的ape播放器接功放

网友:
我也有个一样的,想到车机里面的,的确方便了很多,手机随便切歌

网友A:
这个有成品卖的,外观就像一个电源头上多个3.5插口,买的时候不知哪个好,干脆在网上一下子拍两个,一个59元,另一个98元的,回来试听,没有区别,就退掉了98元那个,反正卖家送有运费险,退货分文没有损失。

网友:
看着真不错,赶明儿俺也搞一个玩,多谢贾老师!

网友:
我也和老友一样,装在胆机上,音质不如CD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了蓝牙的收音机,还是收音机了么?

没装上,插在拾音孔像插唱机一样,。不改变收音机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成品卖的,外观就像一个电源头上多个3.5插口,买的时候不知哪个好,干脆在网上一下子拍两个,一个59 ...

贵了,但省事。但没有自己的体验。是遗憾。

网友C:
贾老师更有创意,花一个的钱,动一次手,哪个都能用,赶明我也整一个这样的。

网友:
不错。省了电唱机,何乐而不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贾老师更有创意,花一个的钱,动一次手,哪个都能用,赶明我也整一个这样的。

指示灯也省了,单声道把LR拼上就行,我这机多,各有利弊。位置不够,把那几个接线插都焊掉。

网友:
有动手能力就是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示灯也省了,单声道把LR拼上就行,我这机多,各有利弊。位置不够,把那几个接线插都焊掉。

两个声道直接接一块声音会减小,用两个电容引出好像声音大。按说蓝牙板输出应该是有电容,没清楚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