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ADC的朋友帮看一下

楼主(2018-06-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他们是分辨率和精度,是两回事,分辨率是能看多细致,精度是和真实值之间的差距,是可以通过算法修正的。

网友:
多点标定,对一个特定AD它和真实值之间的偏差是固定的。就像稳压管,一个型号有一个偏差范围,但是特定一个稳压管的电压和标准值之间的偏差是固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文献资料专门讲这个吗?

数学上的曲线拟合,线性回归,最小二乘法,高次曲线拟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暂时还没搞明白,还是谢谢你。

我通俗的讲,你有一个万用表,量5V它显示4.8量3V显示3.3,但是你可以测量大量的标准电源做一个修正表来得到准确的值,通过数学方法你可以得到一个公式,通过公式计算,就可以对你测量值进行修正,得到正确值,哪怕你万用表显示的多不靠谱,只要一个电压值对应一个不同的数值就行。
这里,测量5V,显示一位小数,还是2位小数,就是分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有些资料里讲的闭环修正吧?

并不是,闭环修正是指控制的动态修正,根据结果来修正输入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有些资料里讲的闭环修正吧?

这个是利用数理统计中的回归分析,来确定两种或两种以上变数间相互依赖的定量关系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

网友:
多看帖子涨学问啊,还是要实际做做东西理解的透

网友:
INL是指积分线性误差,即实际积分曲线与理想曲线之间的偏差。这个偏差是可以通过与标准机的比较而标定并存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请教个基准源精度的问题:
一个n位的adc,要想达到n位精度,是否意味着基准源的精度需要高于1/2^n。换 ...

做AD转换,对基准源的要求是稳定,不能变来变去。至于准确度(你说的精度),对转换结果的影响是线性的。通俗点说,一个标称2V的基准源,实际可以是2.1V,不准没关系,你能测量出准确值就行。当然,可以用一个准确度非常高的基准源,比如恒温基准芯片,这样可以省去事先测量的步骤。

INL指的是误差,这个误差可以通过实测矫正。不同的电压段这个误差也不一样,一般的应用,在程序里做分段矫正就可以了。只要你的矫正工作做的足够细致,一个具有较大INL的AD芯片,也能做到较高的准确度。

网友:
16楼已经告诉您了,要说准确度,不要说精度;或者不确定度也可以。

要想达到n位准确度,要看您对准确度的要求是什么。一般来说,温度对准确度的影响,位数越多影响越大,于是可以设(U/(2^n))/Temp.;U的单位是伏,Temp.的单位是摄氏度。这是一个温度系数的指标,假如您希望在一个较宽的温度范围内仅变化一个字,那么分母Temp.还得乘以这个范围的总数。

得到希望的指标值以后,就可以决定应采用什么样的基准,以满足您采样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暂时还没搞明白,还是谢谢你。

INL 是 Integral non linearity 的缩写,并非你理解的“最大误差...”

INL为4LSB意味着这个ADC的最大误差为4LSB,也就是采集到的数据的最低两位没有意义。那这个ADC的精度就是10位

这个理解是错误的。

一个理想的 ADC,其输出(code)和输入(通常是电压 V)之间应该是一次函数关系,也就是线性关系,即函数 fADC(Vin) 应当是 fOut = a*Vin+b

但实际上的 ADC 因为工艺和材料原因,不会非常满足上述关系,比如我的 Voltgen 中用的某颗 24 位 ADC,其输入和输出测试结果如下:

显然,它更满足 fOut = a*Vin^2+b*Vin+c 这样的关系

那如果用你的尺子做荔枝:

好比一把尺子精度只能到厘米,最小刻度却是毫米,有什么必要呢?”

然而实际上是这样,这把尺子的毫米刻度不是均匀的,从尺子头部(不管哪一头)开始的刻度比较稀 --- 也就是大于 1 毫米,然后这些刻度慢慢变密,也就是说越接近尺子的中部这些刻度之间越窄,逐渐逐渐的小于 1 毫米了。当然,这个变化是非常小的 --- 以我上面的测试看来,该 ADC 的这种变化小于十万分之一。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 ADC 的刻度稀密变化导致的误差已经接近十万分之一,可是它给出的刻度超过千万分之一(这是一个 24 位的 ADC),那么这个一千万分之一的刻度有没有意义呢?有,比如你的尺子,虽然从毫米角度看这些刻度不够准确,但:

1、每一个刻度都是在尺子长度变化方向上单调的,也就是说,尺子刻度上的 3.2 厘米,一定比 3.1 厘米距离 0 更长 --- 虽然不一定长 0.1 厘米,但一定更长对吧?那么起码这个尺子用来对比两个线段谁更长,哪怕这两个线段之间的长度差只有 1 毫米也能对比出来。但如果它的刻度只有 1 厘米还能吗?不能

2、如果我们知道刻度稀密变化存在一种规律,那么可以设法纠正这种变化,使得它更准确,比如通过上面的测量我知道这个 ADC 的刻度稀密变化是一种接近 ax^2+bx+c 的关系,那就用它抵消这个变化就可以了。经过一定算法拟合后,此 ADC 的测量结果误差小于千万分之五,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于精确测量百万分之一了(0~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想请教你结果你来了,真是及时雨。
我描述的不太准确,换一种问法:
要想达到n位精度,基准源的温 ...

首先你要给出温度范围,比如你的设备设计在 10~40 摄氏度下工作,或者设计在 -40 to +50 摄氏度下工作,那么对鸡肫温度系数的要求自然也不一样。

然后“达到n位精度”的说法也存在问题,或者说不能这样描述你的要求,再或者说,你希望 ADC 转换出来的结果,每一个 LSB 都是正确的?然而什么是“正确”?

比如假设你的 ADC 是 10bit,你用了一个 1.024V 鸡肫,你认为你的每一个 LSB 都是 1mV...

那么,如果基准电压真值是 1.024001V,假设 ADC 是完美的,则每一个 LSB 实际上是 0.0010000009V,这样“正确”吗?

那么如果基准电压真值是 1.028V,假设 ADC 是完美的,则每一个 LSB 实际上是 0.001004V,这样“错误”了吗?

温度系数的影响也是一样的,假设该 1.024V 鸡肫温度系数 50ppm/°C,那么从 -20 摄氏度闻度变化到 +60 摄氏度,它就会变化 4mV,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想请教你结果你来了,真是及时雨。
我描述的不太准确,换一种问法:
要想达到n位精度,基准源的温 ...

楼上两位朋友说的很详细了,您可作为参照。

总之就是一个意思,任何器件都不是理想器件,你的基准电压会漂移,你的AD结果也不是线性的。
基准电压这块主要是温飘,您是做电源不是做仪表,要求没有高到非要用高级基准源的程度。可以选内置基准源的ADC芯片,这样前面担心的那些问题就有厂家给你背锅了,成本也低。
ADC输出矫正的问题,说白了也简单,就是对AD值进行二次处理,使它更接近于理论值。比如说12位ADC芯片、基准电压4.095V,输入1V时输出应该是1000,而你实际得到的值是1003,那么就应该把测量值减小3后再送出去,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实际的矫正手段,你可以实测大量数据做出误差曲线,比如说得到的是像楼上的那条二次函数曲线,数学表达式就是“OUT=a*V^2+b*V+c”,根据你的实测数据确定a、b、c的值,每个AD值都经过这个公式矫正再送出。
实际常用的还有分段矫正,比如您分析采集回来的数据,发线在某个电压段之内误差差不多都是一个固定值,则在这段电压之内把AD值加减这个固定值再送出。再比如在另一个电压段您发现实际值都是测量值的0.9倍,则把测量值乘0.9再送出去。这样分段加加减减乘乘除除,也能得到相对准确的AD值。

网友:
19楼说的已经非常详细了:
1,一般ADC满足Vcode= G*Vin+b,G为增益,b为偏差(offset);
软件校准时, 先测试一个小个VIN(比如接近10%),再测试一个大的VIN(比如接近80%),然后计算出G,b保存.
此办法可以满足大部分普通应用的ADC校准
2,二次多项式校准,Vcode=ax^2+bx+c
软件校准时, 先测试VIN(比如接近10%),再测试VIN(比如接近20%),再测试VIN(比如接近30%)...再测试VIN(比如接近90%), 最后计算出来二次多项式a,b,c的值保存.
此办法可以满足精确测量的ADC校准.甚至如果计算能力足够强可以使用三次,五次多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精彩回复,好多年不动数学了,有个疑问不知道算不算问题:
假定按二次相矫正,因为有三个未知量a ...

注意19#说的:2、如果我们知道刻度稀密变化存在一种规律,那么可以设法纠正这种变化,使得它更准确,比如通过上面的测量我知道这个 ADC 的刻度稀密变化是一种接近 ax^2+bx+c 的关系,那就用它抵消这个变化就可以了。经过一定算法拟合后,此 ADC 的测量结果误差小于千万分之五,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于精确测量百万分之一了(0~10).

是拟合,不是直接计算出a,b,c的值,拟合是已知各点,从整体上靠近它们,常用的算法是:最小二乘法.

网友:
贴个我常用的校准算法,基本满足一般场合的应用.
u16 ADC_XL=819;        // 低端实际值
u16 ADC_XH=3277;   // 高端实际值
void adccal1(u8 ch)
{
filter();
ADC_YL=After_filter[ch];//低端读取值
DB_printf("ADC_YL%d=%d\r\n",ch,ADC_YL);
}
void adccal2(u8 ch)
{
filter();
ADC_YH=After_filter[ch];//高端读取值
ADC_MA[ch]=(ADC_XH-ADC_XL)*1000/(ADC_YH-ADC_YL); // 扩大1000 倍
ADC_B[ch]=(ADC_YL*ADC_MA[ch])/1000-ADC_XL;
saveadccal();
DB_printf("ADC_YH%d=%d\r\n",ch,ADC_YH);
DB_printf("adc_ma%d=%d b=%d\r\n",ch,ADC_MA[ch],ADC_B[ch]);
}

ADC_MA 为增益,ADC_B为偏差.

网友:
楼主这帖子长知识啊!在和大虾们一问一答中看得我单片机小白是五体投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几位回帖的都是难得一见的高手,我敢说这几个问题很多玩单片机人都说不清楚。对我来说这也是最有价值的 ...

在用的ADC分段矫正函数:

/*********************************************************************************
*   函 数 名: ProcessVoltage_DAC()
*   功能说明: AD值转换为实际电压并分段矫正,用于显示
*   形    参:tmpin
*   返 回 值: 电压值
*   日    期: 2018-5-26
*********************************************************************************/
float ProcessVoltage_ADC(float tmpin)
{
    float Temp;
    Temp = tmpin * 3235* Gin / 4095;            //Vref=3.235V      Gin: 分压比

    /****************下面是分段矫正***************/
    if(Temp<=0.5) Temp = 0.9908 * Temp+0.24;
    else if(Temp>0.5 && Temp<3.5) Temp = 0.991 * Temp + 0.25;
    else if(Temp<9) Temp = 1.014 * Temp + 0.35;
    else if(Temp<16) Temp = 1.0013 * Temp + 0.2114;
    else if(Temp<26) Temp = 0.990012 * Temp + 0.2167;
    else  Temp = 0.99889 * Temp + 0.3587;
    if(Temp<0) Temp=0;

    return (abs(Temp));
}

形参tmpin为每5次转换后取中间值,再累加200次后的平均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用的ADC分段矫正函数:

这是程序固定点的,我的 Voltgen 是不限点、非固定的

不过代码不是常见的 C,所以仅供参考了

Function GetMultinlerr(fVoltage As Float) As Float
Local iSetvt As Integer
Local x0Point As Byte
Local x1Point As Byte
Local wReadPoint0 As Word
Local wReadPoint1 As Word
Local y0Point As Integer
Local y1Point As Integer

fVtrn = fVoltage
iSetvt = fVtrn
x0Point = iSetvt
If x0Point < 1 Then
        x0Point = 0
        x1Point = 1
ElseIf x0Point > 9 Then
        x0Point = 9
        x1Point = 10
Else
        x1Point = x0Point + 1
End If
'**************这里是多点校正值,校正值来自 EEPROM 中存储的测量结果**************
wReadPoint0 = iMultinlError(x0Point)
y0Point = wReadPoint0 - 10000
wReadPoint1 = iMultinlError(x1Point)
y1Point = wReadPoint1 - 10000
‘**************根据多点校正值计算出分段拟合参数**************
fLinear = (y1Point - y0Point) / (x1Point - x0Point)
fConstant = (x1Point * y0Point - x0Point * y1Point) / (x1Point - x0Point)

fTrn = fLinear * fVoltage + fConstant
Return fTrn
End Function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程序固定点的,我的 Voltgen 是不限点、非固定的

不过代码不是常见的 C,所以仅供参考了

收下了,有机会尝试用用,没版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VB代码转成C的,是不是就可以绕开版权了?

再把变量名也改改

后面计算的思路都差不多,前面的思路还没捋顺,这意思是校正过程一路跟着输入值走,X0、X1只要差1就引发校正?

还要研究研究,琢磨通了改成C,传到板子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下了,有机会尝试用用,没版权吧?
后面计算的思路都差不多,前面的思路还没捋顺,这意思是校正过程一路跟着输入值走,X0、X1只要差1就引发校正?

版权所有 by myself

矫正过程跟着输入值走没错,但 x0、x1 永远差 1(因为只分了 10 段,但可以轻易扩展),第一步就是根据输入值得到合适的 x0、x1,使得第二部有入口参数。

第二部就是根据 x0、x1,从 EEPROM 中查找 y0,y1,求得系数 y=ax+b 的 a 和 b

那么,根据输入值,就可以得到不同分段下的 a 和 b 了

那么,用测试程序测试出 1~10 的不同分段点,

写入 EEPROM

这样,我的 Voltgen 的非线性校准就完成了,校准后可达 1ppm,整个过程是全程控的,无须人工介入。

网友(2021-05-19):
长知识了,很感谢回答。  不过我不太关心这些
这些可以用软件来弥补。我担心的是硬件
一直不理解ADC的一个。采样率的问题。
比如一个1m8bit的adc我给他的时钟频率是1m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