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磁棒线圈都不知道以哪个数据为准了

楼主(2018-06-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分两段、四段的,圈数就要用得多些。一段的就少些。

网友:
线圈电感与在磁棒上的位置有关,靠近两端电感小,靠近中间电感大。68圈一般是绕成两段,分别在磁棒两端。

网友:
你看看晶体管收音机用270P可变,电子管360P数据与之不同但道理类似。
磁棒的长度和线圈的圈数有密切关系。常见磁棒的长度最短约55毫米,最长为200毫米。如果配用电容为270pF,那么圈数最多是82圈左右,最少是55圈左右。

下面是电子管收音机的磁性天线(采用140mm磁棒)。用0.07X15股绞合纱包线间绕(减小分布电容,提高Q值)在磁棒两端各绕30圈。(具体调整会略有增减)。

上面是实际制作,下面是摘自磁性天线的理论设计。磁棒长短不同其有效高度不同,可变电容不同,电感量不同等等。先计算出用线长度再换算成圈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