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鉴频中周的调试及灵敏度问题

楼主(2018-06-05):
昨晚调试下图的鉴频中周,   注入3V的FM扫频信号, 输出才有100mv的S曲线, 感觉很低,  请问灵敏度是否正常? 那几个脚是同名端?

网友A:
你输入的是调频信号,输出的是被捡出的载波信号。相差悬殊可以理解。你图 中L的顺序各引出端顺序都标注的非常清楚同名端应该一看便知()内的数字应该是线圈的序号也就是L*。你用脑想着都按一个方向照图顺序绕制,常常指一个线圈的首端(开始端;热端)与另一个线圈的首端就是同名端,同理尾端(冷端)与尾端也是同名端(不常用)。这个图很清楚就不必另行标注。有的电路图强调同名端就在线圈的符号旁边上方分别点一园黑点表示同名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输入的是调频信号,输出的是被捡出的载波信号。相差悬殊可以理解。你图 中L的顺序各引出端顺序都标注的非 ...

谢于版,的确,还没从AM转过来,FM鉴频灵敏度跟振幅无关,只跟频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