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老866管工作状态图。

楼主(2018-06-05):
欣赏欣赏而已,这货娇气,不耐用,电压也高。。。

网友:
这是限于当时科技水平的产物。这个不算啥,工业上使用的那个才壮观。以前电机车都是使用直流电,变流站里一大车间的水银整流器。

网友A:
150瓦以上的电子管扩音机大多都使用866,或比它大的872,这种汞弧管只要能正确使用寿命还是比较长的,也是安全的。扩音机在工作时比静态好看多了,管内紫色光会随着输入信号闪动。以前汽车铅蓄电池充电机都是用大灯泡水银整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瓦以上的电子管扩音机大多都使用866,或比它大的872,这种汞弧管只要能正确使用寿命还是比较长的,也是 ...

谢谢于版点评。。

网友:
寿命短主要是因为使用不规范,汞气管比较娇气,使用规矩多,严格遵守的话和普通电子管寿命是等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0瓦以上的电子管扩音机大多都使用866,或比它大的872,这种汞弧管只要能正确使用寿命还是比较长的,也是 ...

以前汽车铅蓄电池充电机都是用大灯泡水银整流器,这种充电机我七几年见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于版点评。。

充电机的叫作吞茄管。是音译吧?以前我还见过一种866JR。也查不到特性。

网友B:
挺漂亮的.872我有两个,收藏了,点是不会去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漂亮的.872我有两个,收藏了,点是不会去点的,

872我没有,866好多支,很便宜一只。

网友:
真是漂亮,下次收个150机机也换成这种管来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进单位做学徒时就接触过一台老美的设备,上面有好几个这样的,不过样子跟这个有点不一样,当时不知道这个 ...

哦,那个也是一种充气整流管,叫充气氩弧整流器,俗称吞茄管,是英文tungar的音译,工作原理和汞气管差不多,一般用于电流更大的地方,耐压比汞气管要低一些,工作起来非常亮,像白炽灯泡一样

网友:
这个管子眼睛不能看,紫外线辐射,我用这个充电器从来不打开盖板。

网友:
这原版的飞跃R-150都不太常见了,现在能见到的机器整流部分不是换成硅代866就是连电流都改成高压二极管整流了。

网友:
这种管子不耐用经常烧坏,比不上后面用硅整流866的耐用,不过它整流出来的电压相对好,没有那么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