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们帮我看看这是什么管子

楼主(2018-06-05):
字迹模糊看不清型号。刚收来的老机器,坐的是整流管EZ81的位置,但看着不像。请老师们帮我辨认一下是什么管。

网友:
能看到其中一个字母像是H,就我一个人看到的吗?

网友:
不像整流管,好像双三极管。看看有没有栅极架棍。

网友A:
明显不是EZ81,EZ81的外观应该和6Z4是一样的,看上去外观要大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不是EZ81,EZ81的外观应该和6Z4是一样的,看上去外观要大一圈

谢谢回复。虽然不是EZ81,也想知道这是什么管,可以用在别的地方。

网友:
有点像ECF81或82的三极五极管。

网友:
有点像6N1

网友:
应该是金脚的6N3,

网友:
如果是收音机的话,我猜是ECC85

网友B:
手头没有闭屏6N1。这是国产6N3。你需要在这个对称的角度拍一照片,管底;管针来一个特写,大家才能帮你看看是什么管。

网友:
不像国产管,但是后期的国产管也有黄脚,金脚绝不会磨损露出底面变花。所谓的金脚包括金针万用表笔大多都是骗人的。看看央视的点石成金节目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头没有闭屏6N1。这是国产6N3。你需要在这个对称的角度拍一照片,管底;管针来一个特写,大家才能帮你看看 ...

网友:
看了好半天,应该是电子管。

网友:
雷神的6BQ7、6BZ7之一,电视用管,双三

楼主:
管脚排列是典型的双三极管,1,2和6,7脚都分别为屏极和栅极,管脚引线是直通上去的。3和8都是阴极,4和5灯丝,9隔离。3,4,5,8和9脚引线都是垂直折弯后通向中间。玻璃管底部刻有数字23.根据这些特征能判断管子型号吗?

补充内容 (2018-6-6 08:50):
管脚同6N1,只是工艺不一样。

补充内容 (2018-6-6 09:41):
有谁知道这种管脚分布,除了6N1,6N2,6N11,还有哪些其它管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