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磁炉线圈的发热温度。

楼主(2018-06-05):
家用电磁炉在工作时会升温发热,这里刨除锅具传递给面板面板再传导给线盘的温度,单纯考虑线盘在高频电的做工下的发热损耗,2000W家用电磁炉全功率加热时,铜线盘自身发热会有个多少度,假设室温25度的情况下?

网友A:
80~100度,  多芯铜温度会低一些,  铝线相对高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100度,  多芯铜温度会低一些,  铝线相对高一点点。

大版,由于改装后需要,我把线盘单独拉出,然后上面涂抹了一层三防漆,固话后会有一层保护层,感觉挺好。但是这个三防漆说明耐热极限130度,不知是否会有冲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版,由于改装后需要,我把线盘单独拉出,然后上面涂抹了一层三防漆,固话后会有一层保护层,感觉挺好。 ...

   别光考虑温度,   如果是电磁炉结构,   线盘上那可是有1kv左右的自感电动势,  这玩意可不是闹着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光考虑温度,   如果是电磁炉结构,   线盘上那可是有1kv左右的自感电动势,  这玩意可不是闹着 ...

是的,所以我特意在上面涂抹了一层三防漆,就是防止漏电,又加了个漏保。
就是怕这个上千伏的漏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所以我特意在上面涂抹了一层三防漆,就是防止漏电,又加了个漏保。
就是怕这个上千伏的漏电。

这个上千伏的漏电 漏保不跳闸,  不归电网管   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大电容存满电了突然短路那种效果呗, 反正 这个一个脉冲  九条命的猫都耐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上千伏的漏电 漏保不跳闸,  不归电网管   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大电容存满电了突然短路那种效果呗, ...

不要吓我,这么厉害。
看来很有必要多涂覆几层三防漆,一层干后涂第二层,二层干了再涂第三层,这样应该安全不少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要吓我,这么厉害。
看来很有必要多涂覆几层三防漆,一层干后涂第二层,二层干了再涂第三层,这样应该 ...

啥时候吓过生鱼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时候吓过生鱼片??

本来想用环氧树脂那种封装胶,像启动电容叫是用这种胶灌装,后来觉得还是三防漆方便,就改用了这个,感觉三防漆的耐热不及环氧树脂,当然主要还是绝缘防漏电是第一要务。

网友:
如果线圈有局部短路或者严重老化故障现象,建议更换新品比较放心,呵呵。。。

网友(2018-07-18):
辐射大但是对身体没有影响

网友:
没事可以去废品站多套一些报废电磁炉的线盘,前些年有些老机器内部还有些优质的纯铜线盘,有些还是上百股极细的纯铜漆包线编制而成,效率较现在的铝线盘高很多,铝线盘的温升应该有一百度左右,常见的美的电磁炉铝线盘的塑料框架烧糊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