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里的电池高手请进,关于南都4850电池问题

楼主(2018-06-05):
两个多月前在坛友那里买的两个南都4850电池,到现在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这里人气比较好,希望版主手下留情,就是想弄明白一个事情,如下:
1,我买的15串的电池,请问各位或者买过15串通信电池的坛友,电池充满有多少V,我的现在到49.7就保护了,卖 家说这就是充满了,正常的
       (拆开量电池发现其中一些(几个)电压过高,到3.75V以上就保护了不充电了,其它电压在3.4-3.5都有)
     卖家跟我说这电池是这样的,充到50V满是正常的。买过的坛友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
2,我发现充到49.7V的时候,装到电动机上(很小型,自带链条那种电动车),只能放出20多A的电,跟我充2个小时电差不多,就放不出来了
      而卖家说他的其他客户,三轮车都可以跑50公里,也是充到50V满电,这个我也是想不通的,不知道买过的坛友有没有这种情况
3,电池均衡性问题,我买的这两个有个特点就是,充到3.75V以上保护了,放几个小时后,高电压的电池电压会下降到跟其它电池差不多的其它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电池内阻大,容量小了,才会这样,但卖家说没有问题,说南都的电池内阻本来就大,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4,卖 家发了图片给我说这个通信电池充到3.3几V就是充满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因为跟我之前了解的知识不太一样,
     我之前了解的铁锂电池都是在3.65 V 后算充满,是不是因为通信电池的原因故意做成这样,还是其它原因

网友A:
15串应该冲到53.5才满,你这个电池手动均衡一下看看,弄个3.65伏的电源一个一个的冲满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串应该冲到53.5才满,你这个电池手动均衡一下看看,弄个3.65伏的电源一个一个的冲满再试试

关键的问题是有的电压先充满了,等几个小时又回下降到跟低电压差不多的电压
而且现在卖在是在欺骗,拿个小号来忽悠我,还截图给我看

网友B:
在线大功率放电 测每组电压 立马见分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线大功率放电 测每组电压 立马见分晓

好办法,我试试

网友C:
一个个充不一定能找出问题,最好找个内阻表测一下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个充不一定能找出问题,最好找个内阻表测一下内阻

关键是现在没有内阻表

网友:
内阻表网上有卖的,一百多的二百多的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现在没有内阻表

可以用稳定的交流信号串电阻电容测量试试看,用mV档量电阻和电池压降做比较,应该能测个大概

网友D:
我最近买了一台
主要是没有说明书
换了一片

10安放电225分钟
截止电压42伏

满电电压50.4伏

不知道是不是里面电路板有保护

我微信:576575448  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最近买了一台
主要是没有说明书
换了一片

可能很明确的说,不是保护板问题,和肯定有一个或多个电池先到保护电压,拆开,边充边量就能量出来

网友E:
先解决电池均衡问题,把所有电池拆下并联在一起充满,还原后再测容量。然后,更换落后电池或者退货,由你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解决电池均衡问题,把所有电池拆下并联在一起充满,还原后再测容量。然后,更换落后电池或者退货,由你决 ...

坛友,谢谢支招,但这电池单个50A,15个,就是750A,我的直流电源只能到3A,充电时间太长了,今天在网上买了个内阻仪,收到后测一下,先看看内阻

网友:
充满47伏多是不对的,可以肯定有内阻过大的单体,需要更换修复。

网友:
可能是靠近正极还是负极一端偏低,我的4875,边上只有50左右,中间基本都有75ah,那一端不清楚了

网友:
不是电池内阻大,而是电池坏了,充不上电。跟内阻没有关系,

网友:
如果坛友卖的就是旧电也就没啥好说的,只能按大家建议的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坛友,谢谢支招,但这电池单个50A,15个,就是750A,我的直流电源只能到3A,充电时间太长了,今天在网上 ...

单个50AH,15个串联也是50AH,哪里来的750AH .

是磷酸铁锂电池吧,充满3.65  放电电压是3.2-3.3V

基本所有的电流都在3.2-3.3V这个范围放完.就算冲到3.65  过几个小时还是会慢慢降到3.3-3.4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个50AH,15个串联也是50AH,哪里来的750AH .

是磷酸铁锂电池吧,充满3.65  放电电压是3.2-3.3V

感谢坛友,是坛友说是15个并联充电,均衡的问题,不是串联,充电特性确实是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
4850充电器电压应该在56伏-60伏。只要控制好电流,电压低了充不满的。
电池内部有保护板的,充满自动断开充电。我的4850南都电池误插60伏充电器(充电电压72伏)。电池处于保护状态,根本不充电。
设定好电流,从充电时间可以估算电池容量。
接负载测量每节电池电压,可以看出那节电池最先进入保护,单独测试这一节就行了

网友:
这种情况是个别电池有问题,不建议折腾,就是买没开封的电池,也不一定都是好的。

网友G:
只能说明你的电池里有一串或几串的内阻增大,充电时它先充满其它就达不到3.65V,这个没什么好办法,只能把内阻大的替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能说明你的电池里有一串或几串的内阻增大,充电时它先充满其它就达不到3.65V,这个没什么好办法,只能把 ...

谢谢各位坛友的回复,买的内阻仪还没到,到了就方便测试了

网友H:
淘宝,全新的3.7V40AH的,也就是80元一节,14串,也只有1120元,加上保护板,也只有12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H:
淘宝,全新的3.7V40AH的,也就是80元一节,14串,也只有1120元,加上保护板,也只有1200元。

所以电池这东西,还是买新的好,旧的问题太多,不是这里有问题,就是那里有问题

网友:
15 串铁锂充满是54伏,提前保护乃各串电压不一致结果

网友:
建议坛友充满做下放电测试,足容的话就是你车子太耗电了

网友:
这个应该很好判断,买一个电子负载,先把电池充满电,电子负载设置好放电电流和截止电压,绕过保护板接到电池正负极上,放电过程中检测每块电池电压,我是通过测试均衡板线间电压判断的,找出电压差异大的。

网友:
先学习学习,整明白了,也弄个锂电。

网友(2022-07-25):
内阻仪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