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电视没有色差输入!想自己加?

楼主(2018-06-05):
如题!最近想买台CRT电视玩玩!咸鱼了好多天!合适的电视都不在本省!运费都和电视价格一样了!附近有一台SONY的呢没有色差输入!只有2组AV!所有想试试看能不能给她加装个色差! 电视型号是TF21M90。特丽珑管的!如果有前辈以前搞过。或者有和我一样想法的朋友一起研究下!

网友A:
把Y/C 亮度 电路结扎一下就可以了 画质也提高不了多少

网友B:
CRT清晰度是硬伤,看不了高清就鸡肋了。

网友C:
加亮色分离S端口容易,清晰度超400线,色差端口不容易改,另外具备色差输出DVD,这个功能好像是逐行输出,与普通老式隔行扫描电视根本不配套。

网友D:
crt看看新闻联播绰绰有余,远点都一样

网友E:
色差输入可以支持到高清,
也就是说,色差的行频可能远超普通PAL D/K制的15625HZ。这种普通电视机不一定能支持。

网友F:
索尼大法后期有高清电视,行管用的是高频管子,找找这样的。普通的清晰度低点

网友G:
看标清的节目多可以考虑CRT,当然老夏普,飞利浦等20寸的方屏液晶电视看标清节目肯定比高清液晶电视好,与CRT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Y/C 亮度 电路结扎一下就可以了 画质也提高不了多少

最近太忙了!好多年没碰电视了 如果简单的话还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十多年前改过,很麻烦,反而不如改R.G.B省事~尤其是索尼特丽珑管的电视或监视器,比日立,东芝,三洋等麻烦 ...

改RGB 同步信号好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T清晰度是硬伤,看不了高清就鸡肋了。

用处不同,高清有高清的好。CRT有CRT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亮色分离S端口容易,清晰度超400线,色差端口不容易改,另外具备色差输出DVD,这个功能好像是逐行输出, ...

如何操作呢?能提供些资料么?我是大白了! 懂些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D:
crt看看新闻联播绰绰有余,远点都一样

其实不是用来看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色差输入可以支持到高清,
也就是说,色差的行频可能远超普通PAL D/K制的15625HZ。这种普通电视机不一定能 ...

其实是前面想收台SONY的 TF21M80  好像是这个型号!她只有AV 所以有这样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索尼大法后期有高清电视,行管用的是高频管子,找找这样的。普通的清晰度低点

嗯 就是这样想的 后期的都是29的 看到一个21寸的SONY 特丽珑的。只有AV端子!所以想收来改!结果卖家把外壳摔破了!没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索尼大法后期有高清电视,行管用的是高频管子,找找这样的。普通的清晰度低点

后期的都是29寸的。本地一台21的特丽珑SONY 想收了改!几个外壳摔了没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标清的节目多可以考虑CRT,当然老夏普,飞利浦等20寸的方屏液晶电视看标清节目肯定比高清液晶电视好,与C ...

哈哈哈哈!~  其实我是想弄来玩游戏的!
20寸玩有的可以!街机的话还是得大点的!

网友I:
别买了,占地方,到时候想丢都丢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别买了,占地方,到时候想丢都丢不掉

没有买!朋友送了个29的SONY AR29M80

网友(2018-08-05):
引用 网友H:
十多年前改过,很麻烦,反而不如改R.G.B省事~尤其是索尼特丽珑管的电视或监视器,比日立,东芝,三洋等麻烦 ...

RGB输入咋改成AV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就比较麻烦了,要加同步分离,视频信号亮度信号和三路射极跟随器电路~

哦,有没有现成的成品板推荐一下

网友:
完色差输入要有数子板.而且管子要是双聚焦

网友:
彩电中是先从全电视信号中先分离出分量信号R-Y,B-Y,然后再变换为R,G,B加上亮度信号加到显像管上。 。改动要看电路板上能否找到相应的点。可能不好改动。

网友:
好多电视自带色差输入,如果没没有的话很麻烦,不单是硬件需要改,而且MCU内部程序也需要改,问题是你能找到源代码吗?就算找到了,你能修改的来吗?还有相应E2ROM数据也要做相应更改,不可取!!!!!除非你能搞得定这些内部 数据,比如单片机la76931 芯片,他的很多引脚都是通过编程来改变功能的,都是用I/O端口来自定义功能的,,比如视频切换、静音、待机控制等,太多了,同样的芯片,不同品牌的机器,它的引脚的定义也不一样,你的明白???

不要问我为是什么知道这些,我是专业做家电维修的,随时和这些东西系打交道,这不,前天还给一台同行转修的不开机的熊猫高清机,仅仅写了一个原厂数据就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