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阻耳机线圈为何不能用李兹线绕?

楼主(2018-06-06):
要自制高阻耳机,线圈必须得用极细的漆包线绕制,对没有绕线机的朋友来说,其难度可谓让人望而止步。而李兹线就是多股极细的线并在一起的,有的达上百股至几百股,绕起来就没什么难度了,这样一个线圈可轻易有上万股。本人是外行,无知者无畏,所以在这里提出可能是很可笑的问题,为什么没见用李兹线来绕高阻耳机呢,是因为李兹线绕出来的线圈电阻低还是什么原因?这样的耳机灵敏度如何,是否有人尝试过?

网友:
    你所说的电磁式高阻耳机,之所以用细线,是为了在一个狭小的线圈骨架上有尽可能多的匝数,粗线绕不了多少圈骨架就满了,这应该是很简单易懂的。耳机是靠电磁力做运动的,而电磁力中有一个参数叫做安匝,就是电流越大、匝数越多电磁力越大,在电流相同的情况下,当然是匝数越多,耳机越灵敏,这个道理也是很简单滴。
    李兹线外面的丝包层,会占据宝贵的骨架空间,使得有效匝数大大减少,这里面的利弊也是很简单直观的,不用试,想想就明白。

楼主:
一条二百股的线,绕一百圈就相当于就是二万圈,绕不了一百,起码也能绕几十圈吧。

网友:
绕是可以不过数百个接头处理很费工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条二百股的线,绕一百圈就相当于就是二万圈,绕不了一百,起码也能绕几十圈吧。

这相当于多个线圈并联, 直流电阻很小,就不是高阻耳机。好好学习电磁学。

网友:
李兹线绕线圈主要是为了减少高频信号电流的集肤效应所产生的损耗,对耳机的音频信号而言电流集肤效应不大因而无必要用李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