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厘米口径空心线圈中波矿石机的制作

楼主(2018-06-06):
大口径空心线圈中波矿石机的制作,主要在于大口径空心线圈的分布电容较大,口径越大,分布电容越大,因些,关键在于尽量正确估算空心线圈的分布电容大小,有个简单的估算办法,就是是多少厘米,分布电容就取多少P,例如,口径25厘米的空心线圈,分布电容就取25P,虽然不是绝对准备,但相差也不太大,在知道了分布电容后,就可以确定调谐电容的变化范围,而确定可变的范围,那么调谐线圈的电感量也就能相应的确定。为了方便大家仿制,我把制作的过程设计了参数表,和相应的电路图。电路图可以分简洁版的改进版的,但基本上原理都一样。在制作中,关键点有二个,一个可变的选择,一个线圈的制作。下面根据制作的过程慢慢介绍,大家先看一下电路原理图和设计表格中的参数。这样方便大家制作。

网友:
大环矿机最新版,性能越来越好了!

楼主:
做的二只大口径空心线圈矿石机,一只采用了简洁电路,场管单调谐电路,另一只为了实验方便,采用了场管二极管二用电路,通过转换开关可以工作 于场管二极管模式,二极管又通过转换开关,可以选择不同的二极管检波,以比较不同二极管的检波效果,最后一档采用了外接接口,可以外接二极管或活动矿石,可玩性更强一些。同时通过转换开关,改变输出阻抗选择,在场管模式时,直接输出,在二极管模式,采用阻抗变压器输出,这样能跟舌簧耳机都能很好的匹配。天线模式,采用串联不同的电容,调整灵敏度和选择性。

网友:
制作矿石收音机有它永无止境的创新。矿石收音机拥有永无止境的爱好者。感谢楼主的共享和精心的制作。

楼主:
加工好线槽后,调谐线圈管可以直接钻穿线孔,因为线头穿管内,并不影响,场管管子和天线管管子,从壁厚中钻孔,口径略大于线径,能穿过线就行,然后就可以绕线了,绕好线后,为美观为方便区别线圈功能,可以给线圈上色,这样更加美观漂亮

楼主:
这是制作好的成品图,空心线圈用的骨架是采用透明亚克力管,这儿采用的是大小管套上移动使用的,由于有时候不方便找到配套的二种规格管子,后面找到一个巧妙的办法,只要用一个规格的管子就行,就是调谐线圈的管子,场管管子和天线管管子,采用同样规格的口径,加工好沟槽后再锯开,然后套在调谐线圈管,再绕上线圈,这样松紧正好,缺口也不用补上或粘合,一点也不影响作用。这就解决了大小管的问题。而且因为管子是锯开后套在管子上绕的线圈,松紧度自然正好。管子的长度要根据选择绕的线径和匝数而定,所以,首先也确定选择的李兹线的线径,可以测量,为了精确测量,可以把李兹线绕上几十匝,量一下长度,然后除以匝数,就能得到比较准确的线径。

楼主:
要确定好三个管子的长度后,可以在淘宝上购买零切好,自己回来加工,也可以叫淘宝加工,我是采用的修边机加工,很方便加工,管子口径越大加工越方便。这儿给个我加工的示意图照片。方便大家采用。加工线槽是保证绕线和线圈质量的关键。调谐线圈要求严格一些,场管和天线线圈管要求低一些。在修边机,每加工一圈的宽度要看钻头的直径,我采用的是8毫米的平底钻,加工一圈后,移动靠山,再次加工,因为沟槽并不是太宽,加工几次就达到要求的宽度就行了,槽的深度就是钻头露出的高度,应该等于绕线的线径或略过一些,大家看到加工的过程照片就能明白了。

楼主:
空心线圈的自身接收能力跟线圈的截面积和匝数有关,具体就是跟截面积成正比,跟匝数成正比,而截面积跟直径的平方成正比。所以,直径如果变为原来的二倍,截面积变为原来的四倍,如果直径变为原来的三倍,截面积就为原来的九倍,所以,增大口径获得的接收能量比增加匝数效果更高,另外线圈口径增大时,从天线上接收能量时,耦合效率也大大提高,耦合损失减少。所以,大口径的空心线圈具有相当强的优势,但因为大口径的空心线圈分布电容较大,要考虑这个因素,分布电容大了,同样的可变,变比就下降了,会造成接收的频率范围变小,顾了高端顾不了低端。顾了低端顾不了高端,虽然还是能收到台,但无法充分覆盖中波范围。只能接收其中一部分。所以,制作大口径空心线圈矿石机时,就要注意到这些因素。现在上制作好的矿石机的接收实验图,下面的几张图是无天地线接收实验情况,不外接天地线,依靠线圈自身强大的接收能力试验,实验地址,在杭州西湖区,可以直接收到二个台,一个在七百多左右,一个在五百多,放在楼顶和窗台上,电流就达到五十微安左右,放在床头也可以满意收听,这样在有本地强台时,不用天地线接收听,如果需要接收远地台,只要接上天地线就行,灵敏度和选择性也比较好。这样在一定条件下,矿石机也有一定的实用收听环境了。本人从三厘米的口径开始,五厘米,七点五厘米,九厘米,十厘米,十五厘米,二十厘米,二十五厘米,一直做到四十厘米,这个二十五厘米口径的空心线圈效果也相当不错了,不过比不上后来居上的四十厘米口径,等整理好资料后再发贴与大家共享,所以,这个也是简单介绍一下关键的地方,不再详细描述了,一般有上面的介绍,如表格,电路图等就足够了,如有不明白的,可以跟贴交流,感受大家的支持鼓励。

网友:
把矿机做到极致的大师本文既有充足的理论依据,又有完善的制作方法,确实是难得一见的好文。

网友:
非常精美,使用收藏两相宜。

网友:
做得太漂亮了,简直就是艺术品

网友:
精品制作,抽时间抄袭一下老师的这个空心线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心线圈的自身接收能力跟线圈的截面积和匝数有关,具体就是跟截面积成正比,跟匝数成正比,而截面积跟直径 ...

大口径的空心线圈具有相当强的优势,但因为大口径的空心线圈分布电容较大,要考虑这个因素,分布电容大了,同样的可变,变比就下降了,会造成接收的频率范围变小,顾了高端顾不了低端。顾了低端顾不了高端,虽然还是能收到台,但无法充分覆盖中波范围。只能接收其中一部分。所以,制作大口径空心线圈矿石机时,就要注意到这些因素。llllllxing版主您好!您说的这个分布电容怎么有效的解决呢?谢谢!

网友:
楼主讲的太好了!有理论、有制作实例,由浅入深,内容翔实。
楼主在坛内赫赫有名,堪称矿机大师,每件制作都是精品,着实让人羡慕!
这确实是难得一见的好文。感谢楼主无私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班主老师;
8毫米的平底钻 请再拍一张特写。
修边机 请来一个型号。

修边机可以一机多用,看着简单,就是一个电机夹一个钻头,可是有些功能车床也比不了,价格也不贵,这儿给个淘宝连接,我的就是这家买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716d8sl2908
平底钻六毫米和八毫米的都可以,我也给个连接作参考。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716d8slb68f

如果家里或手头有手电钻的,只要能想办法倒着固定住,用木板作平台,钻一个二点五厘米左右的孔,让钻头从孔中伸出来,可以能过把钻头放进钻夹的深度来调节钻头露出来的高度来达到控制加工线槽深度的目的。只要肯想办法,总能找到合适的方案来解决。办法总比困难多,制作矿机乐趣。

网友:
好帖,图文并茂,谢谢分享!

网友:
来学习的,没有做过,

网友B:
版主老师的矿石机新品,介绍的非常详细,给我们这些喜欢矿石机的坛友耳目一新的感觉!但一般爱好者手里工具材料动手能力等相差甚远,单打独斗成本会很高,能否考虑有套件或半成品提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老师的矿石机新品,介绍的非常详细,给我们这些喜欢矿石机的坛友耳目一新的感觉!但一般爱好者手里工具 ...

矿石机制作的关键在于线圈的制作。除了设计计算参数外,主要的是沟槽的加工,采用线槽方式,是提高线圈制作质量的关键。管子淘宝到有零切提供,线棤的加工 如果有手电钻什么的,只要买个木工用的平底钻就行,然后想办法把手电钻倒过来固定住,上面用木板钻二厘米左右的孔,让钻头伸出孔就行,伸出的高度就是加工深度,掌握好方法,还是容易加工的。因为各地的朋友离得远,要是近了邦加工一下也没事。

网友:
楼主的矿机确实花了功夫了,感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矿石机制作的关键在于线圈的制作。除了设计计算参数外,主要的是沟槽的加工,采用线槽方式,是提高线圈制 ...

没试一下用直柄立铣刀..铣刀做出来的活没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试一下用直柄立铣刀..铣刀做出来的活没毛刺

这个真没试过,想是想过,以后有机会试一下看,看看那种效果好。

网友:
老师的文章太好了,受益颇多,以前对于调谐一头雾水,现在清晰些了

网友(2024-03-13):
大环矿机,经典之作!图文并茂、文字详实,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图文并茂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