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简易diy高阻耳机的方法

楼主(2018-06-06):
    测量了这种12v的小型继电器线包的直流电阻为385Ω,找一个报废的扬声器,取出磁铁,拆解继电器,线包刚刚好放进磁铁中心,找一个铁质饮料罐,剪一片作为振膜,接线,高阻耳机就做成了。

    记得 lq19512003超版介绍过耳机交流阻抗测量方法:
已知直流电阻是385Ω,用电桥测出1000Hz下的电感是229mH。计算耳机的感抗= 2 π f L,大约1438, 耳机的阻抗=(385平方+1438平方)√≈1488Ω
即这个diy耳机的交流阻抗约1.5kΩ。

    在单管机上试听,声音很小,而且干巴巴的,用矿石机听,声音微弱几乎听不到声音,分析可能是振膜太厚;把振膜剪小一圈,没有改善。

    现在能找到的材料只有这种烂大街的饮料罐了,再也想不出哪里还能找到再薄的铁皮做振膜了,要想让这个耳机发出柔和的声音,只有碰运气了,继续寻找……

网友A:
振膜与线圈铁芯有一定的间隙,振膜与磁铁之间要垫一塑料垫圈,只知道这些

网友B:
饮料罐多数是铝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膜与线圈铁芯有一定的间隙,振膜与磁铁之间要垫一塑料垫圈,只知道这些

没有找到合适的塑料垫圈,不过不装也能发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饮料罐多数是铝的吧?

那种*个核桃饮料有铁皮罐包装。

网友C:
振膜用轻薄的塑料膜,中间贴一小片铁片。

网友:
想法不错,先搞清原理,这样不行铁片和磁铁要有间隙,弄个耳机拆开看看照抄吧

网友D:
记得636耳机没有大磁铁(磁钢)

你的大磁环已把簿铁皮都吸住了,还能发声

扬声器大磁环推动音圈带纸盆振动发声,你的应该是音频信号驱动电磁线圈带铁片振动发声,不能加大磁环(要吸住铁片)

还有耳机最多20K,你测交流阻抗要用1MHZ?(这个我不懂,请教)

网友:
试试锡纸啊

网友E:
铁片运动的空间偏大或者偏小,都会造成音量偏小,铁片材质的正确选用也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636耳机没有大磁铁(磁钢)

你的大磁环已把簿铁皮都吸住了,还能发声

感谢指正,是我粗心了,笔误,应该是1000Hz,现在已经改正。在此致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阻耳机可以用便宜的600欧姆动圈话筒头代替~

600Ω动圈话筒也有,也是突发奇想,折腾着玩玩。

楼主:
锡纸非铁磁物质,好像不能用作振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铁片运动的空间偏大或者偏小,都会造成音量偏小,铁片材质的正确选用也很关键。

园丁版正解,按理说铁皮材质越薄越好,想到有种蜂鸣器里面有个小铁片,找一个拆开,取出振膜,手感上就比那种饮料罐薄多了,用保鲜膜双层把振膜放中间,代替原铁片,试听了一下声音柔和多了,只是蜂鸣器振膜直径太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正,是我粗心了,笔误,应该是1000Hz,现在已经改正。在此致谢!

没有事,我也没认真看,后面看到UT612是1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振膜用轻薄的塑料膜,中间贴一小片铁片。

感谢启发,保鲜膜加小铁片。

网友G:
动铁式耳机音质本来就不好。频响差,失真大,阻尼差,声音带有很浓的金属味和金属回声感觉。

目前的结构有错,继电器铁骨架的弯曲段不应该放在磁铁孔内,而应该贴在磁铁背面。或者说现在的状态是局部磁短路的。

磁路正确的前提下,动铁耳机的灵敏度与气隙(线圈芯柱与振膜的距离)大小关系密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动铁式耳机音质本来就不好。频响差,失真大,阻尼差,声音带有很浓的金属味和金属回声感觉。

目前的结构 ...

感谢,解释很全面,拆解了上图中的蜂鸣器,也是突发奇想,折腾着玩玩而已。

网友:
磁场太强。薄铁片可能饱和。

网友:
振膜太厚当然不行,它与线圈铁芯的间隙很关键,要仔细调试。

网友:
感觉振膜是个难题。本人自绕的两个线圈直流电阻都达到1.8k多了,就是找不到合适的铁皮,灵敏度还远不如买的350欧的shh-1耳机,也试过用塑料膜贴小铁片的方式,也是不行,所以现在还只能放在抽屉里,等着碰到合适的铁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饮料罐多数是铝的吧?

红牛的罐是铁的,而且也薄,另外你的磁铁太大,磁性强........

网友:
杂牌罐装啤酒的易拉罐有铁的 很薄

网友(2018-09-21):
进来围观学习 谢谢各位的精彩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