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做sc3610频率计

楼主(2018-06-06):
为了玩收音机,学着做了一个SC3610的频率计,测试了一下自己组装的收音机,频率还很精准。请大家看图!

看看了

看看了

开机图

开机图

内部图

内部图

侧面图

侧面图

测试收音机,比正常频率大10KHZ

测试收音机,比正常频率大10KHZ

接收音机

接收音机

测试

测试

测试

测试

网友A:
做得好,有电路图吗?

网友:
对于 465KHz 中频的机器是要差 10KHz,而对于 455 的中频,则很准。同样,对于 FM 收音机也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好,有电路图吗?

具体请参考这两个图

网友:
这不能叫频率计,只是个频率显示装置,因为SC3610不论AM还是FM档都相差一个中频频率,是专为收音机设计的。我用带频率显示的的收音机拆下的3610显示板做自制收音机的频率显示效果很好,它的中频频率是455的,所以收音机的中频频率也得调到455才能正确显示接收频率。有了这个显示屏,调整收音机的覆盖非常简单,调台也很直观。

网友:
收藏了,这个牛。挺管用的

网友B:
楼主试过没有,这个频率显示装置显示的频率范围是多少?最高能显示多高的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试过没有,这个频率显示装置显示的频率范围是多少?最高能显示多高的频率?

按照说明书,150 兆是调频模式的最高频率。用 400兆 对讲机不能显示。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2022-02-22):
显示屏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