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打理自动高频Q表

楼主(2018-06-07):
      前段时间得到两台自动Q表,严格来说是买一送一,一台开机一台不开机,因为卖家不懂这机器使用,不确定能开机的机器是否正常使用,于是把那台不开机的送上算是当配件用,于是毫不犹豫的付款赌一把。苦等几天后机器到手,简单测试机器可以使用,也有点小毛小病,步进电机驱动机构噪音很大什么的,但总体问题不算大,反正不管入手的旧机器,我都是要一番打理清洗的,不然看着难受。
       于是打算先打理那台不开机的机器,其实机器还没到手的时候我就嘀咕这台机器不会是保险丝断了吧!于是拆下保险丝,发现保险丝完好,但是用万用表测量发现是开路的,换上新保险丝,居然开机了,找个电感测量完好,大喜过望啊 !!!
       但是还是要拆要打理,下面开始拆解,机器很重,约8KG,位于右侧的一个铸铝件是整机的核心部件
控制板
电源板和牛
核心组件,步进电机驱动板
齿轮机构
于是拆下这个铸铝组件,位于上面的板子是步进电机驱动板,用于控制内部空气可变电容
侧面板子是测量电路板
底部是步进电机,标准电感和空气可变电容(36-500P)
齿轮机构
拆下可变电容进行清洗上油
电源牛和电源板,板子上有滤波电容鼓包,需要更换
机器控制板与IC
下面是处理面板部分,好几个按键氧化失灵,发现这些按键可以拆开,内部一个小铜箔,清理后安装还完美使用
显示部分是一块24064的点阵液晶显示屏,可以显示时间万年历,双参量测试结果等各种测试结果,包括有效电感、真实电感、协配电容、有效电抗、有效阻抗。
大部件都清理完毕,小螺丝也不能放过,把螺丝放入洁厕灵中
半小时后奇迹发生了,居然穿上了一件金光闪闪的外衣,真的很意外
装机,是不是内部很靓了,一尘不染,还能再用20年
测个220uH的电感,结果令人满意
最后那台之前可以开机的机器,机械机构已经磨损严重声音很大,反而那台不开机的倒是运行完美,打理的过程当中发现国产的仪器装配工艺真的很差,螺丝孔定位不准确、齿轮不同心等等。
       有了Q表测量电感真的很方便,比如说做个中周,只要绕好线圈,输入频率,可以直接得到谐振电容的容量,反之输入电容量,就能得到谐振频率,机器工作频率30KHz-30MHz,回路谐振电容36-500P,配合内部固定电容可以扩展到900P,Q值测量范围:10-1000.
       到此两台Q表打理完毕,打理用时半个月,基本都是晚上打理,谢谢观看,END

网友A:
测试频率好象没显示?

单个元件的Q值与测试频率有紧密关系,理论上是与频率成正比,但实际上由于各种损耗,达不到理论值,所以如果能够指定测试频率(例如元件将要实际工作的频率),那么测量值就很有实用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频率好象没显示?

单个元件的Q值与测试频率有紧密关系,理论上是与频率成正比,但实际上由于各种损 ...

可以显示频率的,当直接设置频率为固定值时,频率显示在屏幕右上角(液晶屏边缘字迹变淡了),比如要看10.7MHz下的谐振电容和Q值时,只有按键输入10.7mhz,然后仪器就会自动跟踪并得到谐振电容和Q值;当设置谐振电容为固定值时,屏幕就能显示谐振频率及Q值等,当然仪器屏幕只能实时显示两种参数,要显示其他参数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看到有不少铜

网友B:
空气可调电容也是用铜的!图片很清晰,怎么有几个没有ic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气可调电容也是用铜的!图片很清晰,怎么有几个没有ic

!!?

带座IC都拆下了 单独清洗,有个时钟IC也不敢带水洗啊

网友:
楼主,眼光好,Q表  作用多多。

楼主(2019-01-01):
引用 网友C:
什么品牌?型号?

hm9481

网友D:
好东西,第一次看到还有这种Q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东西,第一次看到还有这种Q表。

是的 属于傻瓜型Q表 一个按键搞定

网友:
这个按键设计真好,能用很久

楼主:
   HM9480和HM9481是电感元件高频参数综合测试仪,它们可以测量有效Q值(Qe)、有效电感(Le)、配谐电容(Ca)、有效阻抗(Ze)、有效电抗(Xe)、并联电阻(Re)、串联电阻(re) 、真实电感(Lt)、真实Q值(Qt)等参数,测试频率从30kHz~30MHz连续可调。两仪器采用衰减震荡原理测量Q值,并应用各种先进技术,在谐振式高频阻抗仪器中率先实现了数字化、智能化,各项技术指标达到两端口测试的最好水平。以往的各型Q表,普遍存在操作麻烦、精度低、仪器间参数离散度大和参数不能直读的缺陷。本仪器克服了上述弊病,还增加了许多实用性很强的功能。
  HM9480和HM9481的性能特点和技术指标基本相同,HM9481为手工测量仪器,HM9480是专为生产线设计的在线测试仪。
性能特点
大图形液晶显示屏,同时显示双参量值、合格范围、统计结果、状态信息、菜单提示等内容。
采用菜单提示方式设置各种功能,使用十分便捷。
快速分选功能,同时对两个参量进行分选,自动选判合格件,并用LED灯和蜂鸣器两种方式提示合格状态。
内装万年历时钟,随时显示、打印日期和时间。
设有掉电保护功能,防止数据丢失。
数理统计功能,统计合格件的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均方根值及合格与不和格件数。
独创的样校功能,通过对样件的测试和校准,可使不同型号仪器间测量值的差异协调一致。
配选购件打印卡,直接与打印机连接,实时打印抽样值及统计结果。
配选购件I/O卡,可与电脑连接实现程控、采集数据。
HM9480采用了测量头与主机分成两体的结构设计,便于现场安装。
技术指标
频率范围及误差:30kHz ~ 30MHz, ± 0.1% 。
调谐电容范围:36pF ~ 950pF。
有效Q值范围及误差:
范围:10 ~ 1000。
误差:± (4 + DrQe + DRQe + 70/Ca)% ± 1.5。
式中:Dr = 2.4 × 10- 6Fi1.5Ca;
DR = ( 0.7 + 3.8×10- 4Fi2)/Ca;
Qe - 被测件有效Q值;
Fi - 测试频率, 单位:MHz;
Ca - 配谐电容, 单位:pf。
有效电感范围及误差:
范围:0.3μH ~ 100mH。
误差:± ( 0.3 + 70/Ca + 25/Qe )% ± 3nH。
式中各符号意义同上。
电源: ~ 220V/110V, ±10%, 50Hz/60Hz。
功率: ≤ 40W。
工作时间:连续工作24小时。
工作环境:
储存温度:- 40 ~ +60,
工作温度: 0 ~ +40,
湿度:(20% ~ 80%)RH。
主机外型尺寸:长×宽×高为320mm×280mm×100mm。
主机重量:HM9481约8kg, HM9480约5kg。
HM9480外加以下技术指标:
1. 分选速度:420件/分钟。
2. 电磁阀驱动能力:24V,1A 。
3. 工位延迟数:1 ~ 8。
4. 测量头外型尺寸:长×宽×高为195mm×130mm×85mm。
5. 测量头重量:约3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