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3中周业余条件下怎么调双峰?

楼主(2018-06-0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楼上网友说的有道理,楼主虽然没有扫频仪,但有这些仪器也不能算业余了。調中周时从调谐线圈下端把AGC电路接地,把双联可变电容旋转到容量最小位置(频率最高点),从调谐连定片输入465KH中频信号,用无磁性改锥调整输入级中周变压器(633-1),使输出信号最大(在喇叭端用数字表测试),然后输入460KHZ中频信号,调整输出级中周变压器(633-2),到声音最大,记住磁芯位置(角度);再输入470KHz中频信号调整输出级中周,使输出信号最大,记住位置,把磁芯调到两个位置中间(此时输出信号会降低)即可,反复一次。一般中周变压器出厂时已经调好,不需要大动。

网友:
业余情况是很难调好的。你要知道633-2原型是上无三厂设计的312-2,上无三厂当年生产线上就用扫频仪调试。我设想过对于这种双峰的双调谐中周,先在初级和次级分别并联降Q电阻后,再按照单峰情况调到最响一点,最后撤去电阻,但恐怕结果也不会很对称。

网友:
先调到比中频低3千赫,调第一个磁芯,使音量最大,再调到比中频高3千赫,调第二个磁芯使声音最大,反复两三次就差不多了。瞎想的,不知道行不行,我是用扫频仪调,直观,随心所欲。

网友:
完全可以

只是没波波实观快捷

信号发生器准的话+ 玩具表就可以,没有频率计的事

网友:
白板在电子管收音机方面是专家,学习了。

网友:
    用信号发生器送信号,用数字表测输出电平,逐步改变信号频率,逐点测电压并绘出幅频特性图,取点的间隔可以自行设定。每调整一次中频,就可以测绘一次。
    这样比较麻烦,但是相对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仪器就是方便呀
很直观的就能看到图形了
羡慕呀!

不用非得调成双峰,平头,馒头型也可以,双调谐的最大优点是矩形系数理想,有效提高选择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发生器皮率合成的
调收音机足够了
就是没有接触过双峰的

信号发生器串个电容加到中州输入端(信号强度要合适)输出端接个2Ap9再接玩具表。与扫频接法一样。

只要中周好的(双中周),肯定能看到表显示最大的电压,对应的频点值,双峰必有二个最大电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那个帖子
虽然麻烦一点
但是玩嘛

那是为了说明问题

实际维修调中频,就调465一点,很简单快捷。

双峰我没玩过,应改就在465K左右二点吧,

你的问题不就是问:信号源、表、频率计。没有波波吧。你是哪么搞得的?介绍分享

网友:
没扫频仪,也没有遇到调双峰的问题。以前遇到调乱的中周用信号发生器(自制的)回复到465 就OK了。没有经验只能给个633的说明书看看(慎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只调过465一点的
双峰的也是头一次遇到
也不清楚给它调成465单点会有多大的区别

那我二想法一致

你就调一下就明白了。你应该有波波,可以用波波扫扫这样方便搞懂。

如果是维修成品收音机,那信号源+玩具表(你的高档数字表或高频毫伏表那就更好)比扫频还快捷。

网友:
这是业余制作”7管扫频仪“用以装调修电视机与FM收音机。频率范围0.1----223MHz。感兴趣的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手头的设备能完成这个任务
就是要麻烦一点
信号发生器能显示频率

对的

调试成品的,465K一点就可以,  不放心调5个频点(双峰也就6点就可以了)

网友:
干嘛非要追求双峰呢,其实双峰的群延时特性不是很好,大馒头曲线才好

网友:
要玩收音机,最好还是有台扫频仪,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分分钟搞定,注意是分分钟哦.尤其是FM中周
还能看出中放自激等问题,好得很.
现在也不是缺钱缺设备的年代了,旧设备或者计算机接口的扫频仪都可以的,花不了多少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吗?
很久之前关心过扫频仪
印象中价格都比较高

记得论坛里有人推荐过,大概200多元。没太多关注过。因为我自己有目黑7124
你另外发帖求证下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好多朋友都提到BT3C扫频仪,我搜了一下发现这个机器分BT3C-A、B、C灯好多型号,这些型号都能测试中频 ...

BT3扫描范围有点宽,最好是收音机专用的,例如鬼子的目黑,MSW-7125,7124等,不过这个价格有点高,2000左右.
淘宝上买个接计算机的好啦.

网友:
BT-3是扫电视机中频38兆的,调幅收音机中频一般465kHz显然不适用。

网友(2018-12-22):
我的头像的曲线就是633中频曲线,没必要特意去追求理论上的“双峰”,实际听感也没有区别,没有扫频仪更不要去尝试双峰效果,搞不好中频自激会误导你,越调越乱

目黑7124原来的价格是1000左右,近2年国家已经限制洋垃圾进口,同时也限制了这些二手设备的进口,价格有所上涨

网友(2019-01-24):
菜机  的一台 飞利浦鸡  被别人 调乱了。。中波 调频  都  调乱了。。。晕。没有扫频仪,有高频信号发生器  和  毫伏表。。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