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机一个声道声音小的问题

楼主(2018-06-07):
一台老式京华立体声收录机,播放磁带和收音机都是有一个声道声音非常小,用螺丝刀触碰电位器靠边的引脚,声音恢复正常,但是关机重新播放仍会有此问题。请较坛友这个故障是什么原因呢?观察不太像电位器的问题,转动电位器并没有滋滋的声音,声音大小控制也正常,不会忽大忽小。

网友:
电位器引脚与碳膜片的铆接松动是常见故障,拆开电位器在铆钉处敲几下

网友:
电位器换了吧

网友:
肯定是电位器的问题

网友:
这应该很显明就是电位器故障了,电位器故障并不局限于调节时的摩擦噪声的。

网友:
电位器,选择开关,录音开关,用WD-40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