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P1阳极电流越来越大

楼主(2018-06-07):
最近发现6N2推6P1一个声道失真严重,经检查6P1栅极应该零电位的,现在会慢慢升高达6V多,阳极电流也随之慢慢增大,达60多mA,管子发热严重,检查6N2输出耦合电容没有漏电,6P1栅极电阻正常。调换该6P1管子,故障排除。
请教各位:6P1使用一段时间怎么会出现栅极电位慢慢抬高,阳极电流逐步增大的现象?

网友A:
6P1电子管的屏极管脚为1、6,信号栅极为7,一旦6、7管脚间受潮漏电,就会使屏流加大,严重时会毁掉。因此多数收音机生产厂家屏极接1脚,有些厂家干脆把管座第六个焊接片拔掉,以免除后患。有些资料说6P1电子管1、6屏极,2、9帘栅极,3、8阴极随便接,一定是不懂工艺设计的人写的。

楼主:
谢谢解答 ,这个故障现象我也观察一段时间了,有时候通电几分钟栅极电位就慢慢抬高了,有时候通电半小时以上栅极电位才慢慢抬高。其中原因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既然换管子,电路正常了,说明电子管坏了,扔了就是了。追究原因没有什么用,如果故障依旧,考虑换管座吧,或者按白版主说的做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P1电子管的屏极管脚为1、6,信号栅极为7,一旦6、7管脚间受潮漏电,就会使屏流加大,严重时会毁掉。因此多 ...

谢谢版主解答。这个故障我估计应该还是管子的问题,同一个管座换一个管子就好了。我就是不明白管子的栅极电位怎么会慢慢升高,要是栅阴极碰极的话应该量得出了吧?还是说管子加热了会慢慢碰极了?

网友A:
电子管碰级也会产生这类故障,但6P1很少见,反而是6P14容易出现。屏、栅漏电后管座会留存一些积碳,这些积碳甚至会溅到6P1管脚之间,因此换新管后还要仔细清除管座积碳。这类故障南方由于气候湿润,容易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碰级也会产生这类故障,但6P1很少见,反而是6P14容易出现。屏、栅漏电后管座会留存一些积碳,这些积 ...

谢谢版主耐心解答,受教了。

网友:
吸气剂失效。换新管。

网友:
可能少许漏气了,(被加热后电离的气体)正离子打在栅极上,出现“正”偏,使Ia增大了

网友:
气体分子被电子流“轰击”后,会电离,同时会发热....

网友:
管子质量不好,栅漏电流大。换管子,或减小栅漏电组

网友:
不是很懂,也可能是老化了。

网友:
吸气剂是不是变少了,以前有一个这个的6P1,和这个故障一样,仔细看吸气剂变少了

网友:
管脚与管座共清除积碳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