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低音音箱的问题

楼主(2018-06-07):
近日拆开某品牌 2.1 音箱的低音音箱看了看, 发现整个低音音箱是一个仅有一个开口小圆孔的长方体, 扬声器装在长方体中间的一个隔板上. 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这个跟倒相式音箱相比, 应该算是密闭音箱了吧. 作为低音音箱, 谐振频率应该是越低越好吧, 扬声器后的箱体容积应该是越大越好吧. 可为什么这种低音音箱要这么设计呢?

网友A:
有点像带通式低音炮

网友:
低音炮,当纸盆向后运动时,密闭腔空气被压缩,向前运动时压缩空气加纸盆向前运动瞬间加力,又由于出口小,造成出口处呈现压缩空气喷出,产生强声压。低音下潜并不好,只是制造出很有力度的听感。
        高保真系统不用此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带通式低音炮

不是很了解。 感觉低音音箱要做滤波的话只管限制上限频率就可以了。下限就交给扬声器本身去实现好了。

网友B:
带通滤波
闭箱负责高通,倒相负责低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通滤波
闭箱负责高通,倒相负责低通。

这个低音音箱同时具有倒相和闭箱结构?

网友C:
见过这种结构低音炮,也有喇叭是反过来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结构是ASW带通式低音音箱

多谢指教.
搜了一下, 发现这还是很有名的一个设计:
不过这唯一一个与外界相通的孔叫"倒相孔"是否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见过这种结构低音炮,也有喇叭是反过来装的,。

实在是看不懂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在是看不懂啊.

就是这样反装,磁铁凸出外面,觉得低音比正面装浓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这样反装,磁铁凸出外面,觉得低音比正面装浓重

我不用耳朵收货的. 都是用麦克风直接录音然后用cooledit查看波形的.

网友E:
低音炮这个,压人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这个麦克风必须是频响平直的,否则测量结果就不正确

确实都是廉价的驻极体麦克风, 不过频响差顶多是幅度不准确, 对单音信号的波形影响应该不大. 可我实测的情况是输入一个几十赫兹的单音信号给低音炮, 测得的波形竟然根本看不出正弦信号的模样. 用语言很难描述, 抽空实录一段发上来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低音炮这个,压人声的,。

不明白"压人声"是什么意思. 人声在数百赫兹到数千赫兹, 这个低音炮的频率上限可能不到150赫兹, 碍不着啊.

网友:
这种结构带声学滤波特性。 君有驻极体麦克风,可以参考置顶帖子的方法来测试,手机电脑均可胜任。
假设你的喇叭的频响曲线在以下图的有效频段内是平直的,那么使用这种结构的箱体之后,得到的频响曲线就和下图一样。 如图所示,由前后箱室内按照一定比例的大小来决定频域的上下切割滤波,增大下图的前箱室可以增加下限频率,增大前后箱室会让下限变得陡峭。 导向管可以同时决定共振频率,越长共振频率就越低,以下参数相互制约,需按照一定比例设置才能获得理想的带通频率,若调整比例不当,有效范围内的频响曲线会发生畸变。具体得到的频响也和你喇叭本身的频响有关。而设置的比例和大小则由你手上扬声器的TS参数有关。

楼主:
这种结构带声学滤波特性。 君有驻极体麦克风,可以参考置顶帖子的方法来测试,手机电脑均可胜任。
假设你的喇叭的频响曲线在以下图的有效频段内是平直的,那么使用这种结构的箱体之后,得到的频响曲线就和下图一样。 如图所示,由前后箱室内按照一定比例的大小来决定频域的上下切割滤波,增大下图的前箱室可以增加下限频率,增大前箱室会让下限变得陡峭。 导向管可以同时决定共振频率,越长共振频率就越低,以下参数相互制约,需按照一定比例设置才能获得理想的带通频率,若调整比例不当,有效范围内的频响曲线会发生畸变。具体得到的频响也和你喇叭本身的频响有关。而设置的比例和大小则由你手上扬声器的TS参数有关。

这个方法不错, 有条件一定尝试一下.

不过情况不是很乐观.

既然是测量频响, 输入一个单音信号, 响应也应该同一频率的信号才有意义. 如果输入一个50赫兹的正弦信号, 输出波形已经变得跟方波差不多了, 这种情况下软件会作何种解释?

楼主:
截图所附说明应该是禁得起理论分析和实践检验的. 不过不得不说和不知何时出现在脑中的想当然的认识有很大的冲突.

粗略的感觉是扬声器的低频截止频率应该是装在无限大障板上时最低, 后箱室空间的减小, 应该对应着低频截止频率的升高, 而且两者之间是单调的关系. 作为低音炮, 大多数扬声器单元应该是担心其低频截止频率不够低, 没有道理用缩小后音室的方法来提升低频截止频率.

当然了, 想当然的东西往往都是错误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不错, 有条件一定尝试一下.

不过情况不是很乐观.

具体的电学我不懂,  音箱测量的原理是,类似TDA2030这种级别的功放IC在20~20KHZ的人耳可闻拥有低于0.5%的THD,现代的集成声卡线性也有这么高,通过声卡输出参考信号通过功放给扬声器,一路以麦克风拾取,一路经过衰减,分别进入声卡的LINEIN左右声道进行比较,可实现20~20KHZ内的声学测量。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截图所附说明应该是禁得起理论分析和实践检验的. 不过不得不说和不知何时出现在脑中的想当然的认识有很大的 ...

刚刚打字有点错误,具体那个叫前,那个叫后箱室,你得看那软件所示。

这个是收费的专业仿真软件,其真实度非常之高,但是要得到精确的结果,需要你有线性的测量和线性的制作。   置顶贴的2.2声道音箱虽然不是直接以这个软件设计,但是也用这个软件进行过仿真验证,最后测量的结果是,仿真结果有超过90%以上的吻合度。这是以计算机仿真的现代声学时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具体的电学我不懂,  音箱测量的原理是,类似TDA2030这种级别的功放IC在20~20KHZ的人耳可闻拥有低于0.5% ...

这个测量系统确实很容易实现. 现在电脑的麦克风通道效果不是很好, 准备做一个简单的话筒放大器将麦克风拾取的信号放大到一定数值后从线路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刚打字有点错误,具体那个叫前,那个叫后箱室,你得看那软件所示。

这个是收费的专业仿真软件,其 ...

好的. 等实际下载安装了软件之后用不同的数值测试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测量系统确实很容易实现. 现在电脑的麦克风通道效果不是很好, 准备做一个简单的话筒放大器将麦克风拾 ...

具体可以看我制作的帖子的原理进行参考。     主要是我本身完全不懂电路,而且做工粗糙,粗心大意,动手能力弱,所以迟迟无法完成。。。。这点不用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等实际下载安装了软件之后用不同的数值测试一下就清楚了.

下载软件后可以以里面自带的扬声器参数进行仿真来粗略了解这种箱体的原理。只有你本身扬声器的参数,则需要实际测量,如果你的声卡输出功率尚可,可以采用对扬声器精密的负重物(比如称量过的某种可以附着在扬声器表面的物体,我是粘两颗1元硬币),然后用声卡的线路输出和线路输入中间加上精密的电阻校正,然后分别测量未负重和负重后的阻抗曲线,以软件进行运算得出扬声器的TS参数。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很了解。 感觉低音音箱要做滤波的话只管限制上限频率就可以了。下限就交给扬声器本身去实现好了。

这种属于多腔式带通系统。
常规倒相箱下限由扬声器和倒相管共同输出,上限由扬声器自身上限决定。
而多腔带通系统是将扬声器置于两腔之间,低通和高通主要由箱体的调谐来控制。
优点是无需借助电均衡本身就具有带通响应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属于多腔式带通系统。
常规倒相箱下限由扬声器和倒相管共同输出,上限由扬声器自身上限决定。
而多 ...

多谢指教.
在shiuyipyuen版主的置顶帖"正本清源 正确认识和使用重低音音箱"中, 感觉合格的低音炮应该努力让低频下限尽可能低才对. 事实上对于普通的多媒体2.1音箱的低音音箱而言, 其所用喇叭频响的低频频率本来就不够低, 还有必要在利用箱体的"带通特性来提高这个下限频率吗? 干脆做成低通怕是想低也低不下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很了解。 感觉低音音箱要做滤波的话只管限制上限频率就可以了。下限就交给扬声器本身去实现好了。

密闭-串联运作的带通系统

等效电路

*******************************

开口-串联运作的带通系统

等效电路

*******************************

并联运作的带通系统

等效电路

网友G:
第一种是公开的设计
后两种涉及到美国BOSE的“气流团”技术专利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种是公开的设计
后两种涉及到美国BOSE的“气流团”技术专利

这种电声器材机械性能与LRC模型之间的等效对应关系很神奇. 一直没弄清楚模型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不过倒是可以在某些特定情况下验证模型是否准确, 比如第二种如果前后箱室空间相同, 从声学上说是声短路, 相当于右侧两个串联谐振回路的元件参数相同, 电路上也正好是无输出?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
在shiuyipyuen版主的置顶帖"正本清源 正确认识和使用重低音音箱"中, 感觉合格的 ...

眉版客气了,我也不太懂

shiuyipyuen版说的没错,辅助低音系统必须要使下限尽可能低,不然就没什么意义了。
而多媒体箱因体积限制,不可能用较大的低频扬声器,小口径单元本身低频就不好,更需要通过箱体设计扩展低频下限。

你看一下同一只扬声器在不同箱体的声输出特性,多腔系统有明显的低频下限扩展能力

网友G:
引用 楼主:
... 比如第二种如果前后箱室空间相同, 从声学上说是声短路, 相当于右侧两个串联谐振回路的元件参数相同, 电路上也正好是无输出? ...

肯定无输出了
实际中所有的双腔带通系统,F1 F2 必须要拉开一定距离才能成为带通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眉版客气了,我也不太懂

shiuyipyuen版说的没错,辅助低音系统必须要使下限尽可能低,不 ...

太谦虚了, 你是矿坛电声领域的大咖. 能得到你的点拨, 实在是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G:
肯定无输出了
实际中所有的双腔带通系统,F1 F2 必须要拉开一定距离才能成为带通响应

感觉 BOSS 大炮管就是双腔系统的一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