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充电时间问题

楼主(2018-06-07):
最近给电瓶车充电,一般要冲8小时,过冲对电池不好,还有危险, 如果下班了晚上8点开始充,第二天凌晨4点就差不多了,但晚上没法起来关电, 就必须等到晚上10点冲,第二天6点来断电, 时刻要人操作麻烦,是否能从转绿灯后开始计算,浮充2个小时自动结束充电呢,从绿灯那取信号,延时2个小时, 或者电池不好了无法转灯,这样的情况定时8小时(48v12ah)自动断电???  大侠们可有简单的实现办法,2小时,8小时这个可以简单点不需要太精确不需要用计时器这样复杂的数字电路

网友:
买个自动恒流的充电器不就行了

网友:
你要控制时间可参照风扇延时电路,时间长短调节电容器。当然用在充电器上三极管、电容要耐压高点,功率大一点。

网友:
买个定时器就搞定了,便宜

网友:
有个东西叫 定时器

网友:
只要充电器可靠即可,没必要画蛇添足。

网友:
充电时间定时器帮你管理。

网友:
刚买了公牛定时器

网友:
只要充电器符合电池要求,电池也正常,就不必要任何担心。转灯后的涓流充电对电池去硫化有好处。

网友:
现充电器都是智能的到了一定的电压就停了。

网友:
用好的充电器我经常一天一宿不断电

楼主:
看来还是定时器吧,这个最简单了。。。

网友:
淘宝有定时器,时间随便调

网友:
我用公牛定时器,上边带插座的那种,设置好就不用管了,到时间就断电了。

网友:
楼上大家说的都对,某宝上买个定时器,可以设置1-10个小时

网友:
只要电池好的充满电能变灯就没问题。

网友:
10元买了一个定时器,一般定6-10小时(看骑行情况),已经快一年多了。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kt316时控器,后面拖个插排, 充电,电饭锅(不是智能的) 都可以用了...

网友:
关键还是充电器,好的话充多久都没问题

网友(2018-09-22):
坛里能人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