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汽车上的刹车片吗?

楼主(2018-06-07):
前天下午下班走在路上,看到脚下有个物件,拿起来一看是个金属片,这个是不是汽车的刹车片啊?
是的话,车辆在行驶中刹车片是不是就断裂了啊?幸亏不是在高速上; 照片  照片

网友A:
像皮带轮,三角带用的

网友:
真的是汽车刹车片

网友:
不像,应该有散热孔的吧

网友:
这个不是刹车盘,边缘厚度不一,面积太小

网友B:
看样子不是啥车上的配件,    车子上的铸铁件没那么粗    感觉是啥老年代步车或者电动三轮车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不是啥车上的配件,    车子上的铸铁件没那么粗    感觉是啥老年代步车或者电动三轮车上的。

恩,有可能,这几天这条路上有施工队在施工做雨水改造工程,可能是吊车或施工机械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皮带轮,三角带用的

嗯 对 !就是三角带的皮带轮!!~~~

网友:
确实是皮带轮。而且是大车上的,不过这个材质不过关,看着铸件密度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皮带轮,三角带用的

三角带底部是平的,内孔一般不会这么大

网友:
应该是皮带轮

网友:
手扶拖拉机离合器皮带轮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
这个就是皮带轮的边,量量度数,单边应该在19度到17度之间

网友:
这个都坏了  得多危险

网友:
看铸造工艺就不是刹车盘 拖拉机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