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张图瞧瞧

楼主(2018-06-07):
(无正文)

网友:
收音机中频扫频仪?

网友A:
Q大又有新作,这个电路简洁,用有源振荡器,LC滤波,调整起来方便得多。七个频标点,涵盖了455和465为中心的两种中频,这是我所希望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Q大又有新作,这个电路简洁,用有源振荡器,LC滤波,调整起来方便得多。七个频标点,涵盖了455和465为中心 ...

回应在上海时爱康木要求所画。未做任何实验,有待实验测试结果完善。

网友B:
Q值不高怎么选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Q值不高怎么选频,

1、根据实际测试情况可以将与LC串联谐振选频网络并联的源极供电电阻用电流源取代,以提高Q值。
2、可以在T14/T17前插入“山峰放大”来“拔尖”谐振峰。

网友:
用非主流的串联回路选频, 思路创新.

网友C:
R53/104阻值貌似有误?!

建议z轴输出改为为负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R53/104阻值貌似有误?!

建议z轴输出改为为负脉冲

对,笔误,应该是100欧姆左右。
输出是负脉冲,只要输出串个电容,然后并一个电阻到地就行。

网友D:
阿宝老师的神来之笔,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阿宝老师的神来之笔,点赞!

夸张了,也就是瞎画画而已。
老哥是合影照片上的哪位?我对不上号

楼主:
哦哦,知道了,拼音,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