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金属膜高频无感电阻的构造于普通金属膜电阻有何不同?

楼主(2018-06-07):
我在维修FT测试仪时打开校准、测试开关的屏蔽盒后发现衰减网络用的电阻全部为漆黑电阻,查书才知是高频无感电阻上面未见有刻槽,不知其内部构造如何。能否自制呢?网上好买吗?

网友:
高频下使用的金属膜电阻都是低阻值电阻,根本无须刻槽。特地去找所谓高频无感电阻,可能会得到昂贵的结果。

网友:
名字不一样。还有关键的不一样,楼主已经知道了,高频电阻不能刻槽。

网友:
和功率适宜的贴片电阻,性能应类似。

楼主:
谢谢同好们的回复,那用过去老式的碳质电阻能代替吗?

网友:
碳膜电阻只要不刻槽也属无感电阻,但是碳膜电阻性能不如金属膜,如温漂、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