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贴片元件焊接工具

楼主(2018-06-07):
在手工焊接贴片元件时,非常不方便,为此专门做了一个小工具用来辅助,以图说话:

楼主(2018-07-20):
引用 网友A:
手工焊接贴片元件的方法:
先给一个焊盘上锡,然后用尖头(最好是弯头的)镊子和尖头烙铁将贴片元件的一头 ...

我有镊子的,只是我习惯一手拿焊锡丝,一手拿铬铁,这样就没有第三只手了。

网友A:
手工焊接贴片元件的方法:
先给一个焊盘上锡,然后用尖头(最好是弯头的)镊子和尖头烙铁将贴片元件的一头“烫”在这个焊盘上,同时也固定住了;然后焊另一头;
焊接芯片也是同样的方法,预先在芯片(角上)的一个(没把握的话就给对角的两个焊盘上锡)焊盘上锡;镊子夹住,对正,先烫上这个脚;(这时还可以进一步对正调整)然后焊其它各脚;可以用尖头烙铁一个脚一个脚地焊(不必清洗),也可以堆焊,但需要很多的助焊剂,还需要清洗掉这些助焊剂;

焊锡丝直径最好用 0.35---0.5mm 的;

焊接贴片元件的过程是愉快的,有点像做艺术品;

楼主可能没有镊子,所以才发明了这个庞然大物!

网友(2018-06-07):
楼主钳工手艺了得

网友:
蛮不错 很实用 修修弄弄有时候感觉手不够用

网友:
只会焊直插,不会焊芝麻粒

网友:
谢谢分享!

经常焊这些的,不错的工具

楼主好思路

网友: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DIYer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是DIY的基本精神。赞!

网友:
怎么不上贴片机?如果是批量的话,二手的深圳有。。。

网友:
眼拙。没看明白

网友:
DIY 还是用直插件比较好,不管是焊接,还是维修,都方便,且还可以搭棚焊, 贴片的手工焊接,真是受罪啊

网友:
很实用,但结构稍嫌复杂。
在保证功能不变的条件下简化一下则更理想了。

网友:
蛮不错,有点复杂,自己做不了!

网友:
是个法子,省得贴片件老往烙铁头的锡堆里跑。

网友:
原来是贴片元件固定器啊。

网友:
好方法,学到了

网友(2018-07-18):
不错要固定作用不错吧

网友:
诸位都没用过镊子固定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镊子的,只是我习惯一手拿焊锡丝,一手拿铬铁,这样就没有第三只手了。

贴片元件焊接,先在一边焊盘上点焊锡,一手用镊子夹元件,一手用烙铁融化焊锡,趁焊锡融化放元件,然后待焊锡凝固松镊子,另一边就不说了,哪有你这么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片元件焊接,先在一边焊盘上点焊锡,一手用镊子夹元件,一手用烙铁融化焊锡,趁焊锡融化放元件,然后待 ...

年轻时眼晴很好,每次测量都是2.0,从来没感觉到眼晴不好是什么滋味,从48岁开始就感觉到VC瓶子上那些字逐渐看不清楚了,看书看报也要拿远点才行,当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还是一位同龄的朋友提醒才知道眼晴远视了,当时测量是+80°,5元钱买了一付眼镜带上一切都清楚了。随着岁月流逝,现在60多岁,而眼晴也是+300°了。
上了年纪,除了眼晴也老花,手也没那么灵敏了,目前在焊接时我是带着300°的老花眼镜并借助放大镜才完成的,所以零件我得事先固定好才行,然后慢慢的焊接。
只要零件固定好,我一手拿焊锡丝,一手拿烙铁可以在1~2秒内焊接好,但要叫我用摄子夹着贴片元件在几秒内将元件放到准确的位置,我已经做不到了。
所以制作这个辅助焊接工具就是我手的延伸。如果眼晴好,手也灵敏,大概是用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年轻时眼晴很好,每次测量都是2.0,从来没感觉到眼晴不好是什么滋味,从48岁开始就感觉到VC瓶子上那些字 ...

如果是这样的原因,表示理解 ,还是玩直插吧,贴片的我都不想弄,焊几个眼睛都要瞎了

网友:
这也太麻烦了。用注射针筒点锡膏,把贴片放上去,下面放块PTC加热板加热。

网友:
楼主的钳工技术真叫棒!
就是嘛!有时焊接的时候,右手拿烙铁,左手拿焊锡丝,可元件怎么摁住,还恨不得再长一只手就好了。

楼主:
在这个辅助工具的帮助下,我在洞洞板上练习焊接的两个贴片电容器:

网友:
没必要弄这么个大东西焊贴片吧,其实贴片焊上去很容易,拆下来倒是比焊麻烦多了

网友:
挺有创意,不错。

网友:
楼主钳工技术好,但是太复杂,用一个铁夹子固定一个L型钢针就行。

网友:
镊子简单,但楼主想解放一只手,只用一只手焊接。

网友:
这个搞得有点复杂了,贴片元件一般先焊一个点固定,然后就简单了。

网友:
做个工具压住,好主意。贴片的总是不容易放正,没办法,主要还是眼睛不行了

网友:
可以用胶水固定后再焊接。

网友(2019-12-15):
好办法,下次我也找个划针这样试试

网友(2020-08-14):
想知道0201 0402这种还固定的住嘛

网友:
一般来说,除0201、BGA、CSP外,我都是没有任何辅助工具弄上去

网友:
就是把贴片元件给按住,不让它乱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