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是如何做到单回路中放60db增益不自激的??

楼主(2018-06-08):
象一般的CA1691芯片, 都是混频后经陶瓷泸波, 然后直接60db中放, 没有外接LC回路, 这里边有什么秘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LN2204这块块子用作调幅465千周中频和调频中频共用一个组件,但如果用作多波段收音机则欠缺些。主要原 ...

因为当时各国平民级机一律都只到12MHZ,所以1083/2204/7640就是如此设计.

只有贵族机才有18MHZ,

网友C:
多级差分放大器串联的。每一级的增益并不高。

像ULN2204一类的,是5级差分放大器串联,TA7640内部是6级差分放大器串联的。

每一级的放大量控制在15dB左右,总增益控制在80dB左右。

楼主:
差分放大这么多好处, 分立就没见几个人这样玩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差分放大这么多好处, 分立就没见几个人这样玩的.

除了集成,分立元件做差分没人玩得起,一个差分对管比两个配对的管子贵好几倍,除非有特别的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级差分放大器串联的。每一级的增益并不高。

像ULN2204一类的,是5级差分放大器串联,TA7640内部是6级 ...

引用前辈的文字, 根据自己最近做的分立FM, 深有体会, 非常认同.

"做分立元件的FM收音机,可以说就是为了研究技术,或者验证当年的梦想而已。
并不是听感上的差别,不是分立元件的听起来hi-fi。
在指标上来说,经典的分立元件FM收音机(一级高放,独立本振,独立混频,三级中放),比不上一般集成电路的指标。

从理论上来讲,FM收音机,中放部分肯定是以集成电路为优,因为集成电路都是采用双差分放大器做放大,有着良好的限幅特性,限幅电平大约是104mv,而且上下半周对称,分立原件的末级中放至少要500mv才进入限幅状态。
一般IC中放可以达到80dB的增益(像早期经典的TA7640,内部六级中放,总增益就是80DB),分立元件的一般三级中放,只能达到60db左右的增益。

而且集成电路中放,电路也简单,调试方便(一般就只要调一下鉴频中周即可),性能稳定。分立元件的调试比较麻烦,多级中周,对电路的布局,设计要求比较高,要考虑自激等等很多问题。

至于高频头电路,要说分立元件的一定比集成的好,那也不一定,看电路设计的复杂程度,指标越高,制作调试的难度越大。

所以说,做分立元件的FM机,是对自己技术的一个考验,一个挑战,也是对自身技术水平的一个检验。

说夸张一点,能把经典的三级中放的分立元件FM收音机做好,包括所有的中周都是自制。那你的技术已经很牛了,至少是模拟电路,中高频电路,已经都搞精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前辈的文字, 根据自己最近做的分立FM, 深有体会, 非常认同.

"做分立元件的FM收音机,可以说就是为 ...

呵呵,这么多年了,我的全分立FM机,还没有完成。

二十多年以前,烂尾过一次,几年前又烂尾过一次,现在又有了再次搞这个的想法,毕竟当年的梦想一直没有实现,到了现在这个年纪,太多的感触了,所以这个要抓紧时间来搞。

网友B:
自激不自激不在于分列元件和集成电路,在于元件间有没有不必要的寄生电容耦合,元件间(或集成电路内部的元件间)排列的位置近与不近,有没有良好的屏蔽。在于最后一个中频变压器与天线或是第一中频设压器间的距离。无论集成电路还是分立元件在于内部三极管的极间的电容有没有采取减少的办法。

从分列元件过渡到集成电路来看,并不是差分不易自激,在于内部是否采取了防止自激的方法,比如采取了共射共基串邀式的电路等等。

有的人说ULN2204好,而有的人却说ULN2204只是一块臭肉,只能装一只及其普通的低级的收音机如此云云常见于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了集成,分立元件做差分没人玩得起,一个差分对管比两个配对的管子贵好几倍,除非有特别的需要。

在中国集成电路收音机刚起步普及的时候,大概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就玩过用全锗管来仿制差分放大的二级串激中放电路的多波段收音机,所有的锗管都是经过严格地挑选的。记得那只机器的灵敏度非常地高,在周围的爱好者中我的那只机器当时是最好的。但后来直到那只16欧姆3寸喇叭的纸盆被振坏了该机器才寿归正寝。丢在一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激不自激不在于分列元件和集成电路,在于元件间有没有不必要的寄生电容耦合,元件间(或集成电路内部的元 ...

所以才感慨自己diy已经到了天花板,性能想再突破只有玩IC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才感慨自己diy已经到了天花板,性能想再突破只有玩IC了。

ULN2204这块块子用作调幅465千周中频和调频中频共用一个组件,但如果用作多波段收音机则欠缺些。主要原因的这块块子内部的晶体管截止频率不够高。这块块子用在仅有中波和调频上还是可以的,但如果用在短波上必须另外用一只晶体管来解决短波的振荡问题,如果想利用集成电路内部的管子来作短波的振荡管,短波往往不易起振,这是我以前用这个块子装过机子的体会。现在很多厂家用这块块子的3波段机子其短波和中波的振荡管也是用分立元件来完成的,不用集成电路内部的管子的。这块块子的振荡部分要么是当时的设计人员的一个失误,要么是我们买到的块子(包刮现时一些厂家的产品机)不是正宗的产品集成块之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激不自激不在于分列元件和集成电路,在于元件间有没有不必要的寄生电容耦合,元件间(或集成电路内部的元 ...

就如前一轮大家都造我说的哪台上海牌七管机,当做到中频自激时,不是仿原机把二中放后和捡波组件全部加装铁盒,

而是在中周并个电阻,

我给边远市民农民修机,修好后换用新电池把一/二中放电流调到近啸叫然后退回几分贝放大量,完全不理会原图规定,

因为住边远的确需要高灵敏,不必理会其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当时各国平民级机一律都只到12MHZ,所以1083/2204/7640就是如此设计.

只有贵族机才有18MHZ,

非常感谢shiuyipyuen先生的点评,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这么多年了,我的全分立FM机,还没有完成。

二十多年以前,烂尾过一次,几年前又烂尾过一次,现 ...

现在很多香肠族企图不经任何精细技巧技能/基础无线理论学习,想一步登天要发射中波

就如我多次举例如医学院新生首开学礼,拿着牛骨刀西瓜刀口中吆喝,冲进手术室把校长按倒在手术台上学习外科

相反,把分立件收音机DIY到了极致,学单边带和发射就有良好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如前一轮大家都造我说的哪台上海牌七管机,当做到中频自激时,不是仿原机把二中放后和捡波组件全部加装铁 ...

非常同意您的观点,很多七管机二中放电流调到2mA灵敏度大增。只要信噪比和中频曲线合理就感觉上了一个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