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声卡的问题

楼主(2018-06-08):
各位朋友大神,想咨询下各位。
我之前买了一块创新sb0670 声卡
可是这几天声卡的有一个声道出现了破音现象
驱动已经重装过,没用,已经通过检查确定是声卡问题。
我该从什么方向维修?

如果我现在更换声卡,我该买什么声卡好?
性价比一点的吧。

太贵的我知道声音肯定好,问题是我舍不得买。

楼主:
哈哈 ,老哥真简介,有什么推荐吗? 换个什么?

网友:
现在的元件级维修已经没人接了,除非自立更新

网友:
请问楼主是用什么作为放大器的,能解源码吗?我觉得用usb纯数字声卡源码输出,用功放解码,能有效改善声卡模拟音频输出破音问题,而且没有电源干扰声,声道也能实现5.1,听dts音乐很好。

楼主:
我是电脑上的创新  sb0670模拟输出  ——  到有源功放 LM1875

网友:
集成声卡都可能比它好

网友:
真要修的话换贴片电解试试,换过不行的话就是芯片级故障了

网友:
去收废电脑电器的收购站啊创新卡常见

网友:
创新声卡不错,我手头有4块呢。

网友:
我也有两张 创新 卡,装上AMD机芯板上很正常,装上Intel机芯上就不认卡,一直没搞明白是乍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