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二极管

楼主(2018-06-08):
在废品站一个MF500型万用表尸体上取下来的两个透明玻璃封装二极管,上面没有字迹,不知道型号,里面的触丝都看得见,不知什么二极管

网友:
普通的锗二极管!锗二极管压降低!比氧化铜整流器好,可以做检波用,不可能是2ck 硅管

网友A:
用数字表的二极管当测量,正向显示0.5-0.7是2CK系列的,0.2-0.3是2AP系列

楼主:
两个二极管在同一个波段开关上

网友B:
500型万用表估计用的是2CK开关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型万用表估计用的是2CK开关二极管。

看样子应该是点接触型,里面有很细的触丝,不知道是否可以当检波管用

网友:
我也不认识,是传说中的检波二极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样子应该是点接触型,里面有很细的触丝,不知道是否可以当检波管用

试一下吧,若是2ck型的,做矿机估计不会太好,普通外差收音机检波应该是能胜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数字表的二极管当测量,正向显示0.5-0.7是2CK系列的,0.2-0.3是2AP系列

一个236,一个274,普通硅整流管是50O多【mV】

网友:
500型万用表上的应该是2CK整流二极管

楼主:
两个二极管没在一起,不是这种连接。只是靠的较近而已

网友:
1N60

网友:
也许是2ap9??

网友:
查了资料,型号是2cp11二极管。看起来,有多种型号可选。

网友:
搭车问下这个二极管是干啥的,玻璃上有一圈蓝色,正向0.76V,反向测试7.4V。封装很小,不会是稳压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