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TEAC卡座的检修

楼主(2018-06-08):
一台teac卡座需要检修,项目有两个。1、更换主皮带 2、录音左右失衡且cal一路不到位

楼主:
对机芯做部分拆解,更换主皮带

楼主:
皮带换好,机芯运行基本正常了。接下来对卡座输入3khz音频,放入废旧卡带,使卡座进入录音状态。用自己做的音频寻迹装置,以录音放大运放前后为测试点,发现左声道都偏小,再往前测leve电位器前后,结果电位器前都一样,电位器后则右边正常,左边小很多。目标锁定左leve电位器。

楼主:
拆下左边leve电位器

网友:
这机线路板漂亮啊,好机啊。

网友:
大机芯看着喜欢,兄台肯定是卡座爱好者吧!

楼主:
喜欢机电一体的东西,也喜欢卡座的音乐味。对修复机器有一点点成就感!

网友:
这卡座好,大铝飞轮。

楼主:
清洗电位器,对动触点轻微打磨,上润滑脂后组装好。测试正常上机。cal左右正常,试着录音一段左右平衡,带前带后差别甚微。维修结束。

网友:
VFD显示屏、大飞轮决定了这台TEAC卡座肯定是高档卡座!

楼主:
这台卡座只是teac的中档产品,机芯三磁头四马达,双轴驱动。可惜不是直驱电机,杜比芯片也低一档次。

网友(2019-09-04):
我有台雅佳75的无BiAS进度条,是电位器坏了吗

网友:
这机面板按钮设计不太好!!!

网友:
高级货哈,看看就好了,楼主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