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M高频电路中,贴片电阻和插脚电阻哪个好

楼主(2018-06-08):
比如发射和接收机上,百来兆的。想用贴片电阻代替普通的插件小电阻,考虑贴片电阻应是无感的吧。

特别比碳膜电阻总要好多了吧。

网友:
贴片电阻的电感肯定小于引线电阻,但是在一个现成的机器上你得给贴片搭个桥吧?那一段导线或铜箔还是有电感的。而且就是百来兆的,VHF 的没什么大碍。频率再高,区别就来了。

网友:
又不是上百G,随便换就是。没有电阻是无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