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空调间歇性制冷

楼主(2018-06-08):
空调坏之前制冷好好的,发现坏是从外机风扇开始,坏了一个电机加了点氟,之后就出现间歇性制冷,制冷两三分钟后压缩机停止工作其他一切正常运转,考虑是不是电容有问题自己换的电容,故障依旧,考虑是不是氟加多了?自己放了一点,还是不行,求各位大师指点一二

网友A:
测测压力和工作电流再说。。。

网友B:
外机散热是不是不太好?比如外机散热片是不是该清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机散热是不是不太好?比如外机散热片是不是该清洗了?

外表看还可以,我用水冲了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测压力和工作电流再说。。。

好的,谢了

网友:
如果冷凝器很干净散热风扇良好,就有可能是压缩机的问题了。

网友:
制冷剂加太多,压缩机运转电流太大也会保护停机的

网友:
应该是压缩机工作电流超负荷了

网友:
人为造成的故障。
电容坏了,换电容,完事。
现在想恢复理想状态就难了。

网友:
充氟利昂的时候没看压力表吗?压缩机如果压力大也会停机保护

网友:
你换的电容和原来的容量是不是相差太多,还有就是你换的风机是不是没有原来的功率大,

网友:
风机坏了就修风机,典型的头疼医脚
自己会加氟就应该懂不是同一种不能混用,氟利昂不能乱充

网友:
挂个钳表看电流,就知道是冰堵(可能加氟时带入水)、起动电容?,风扇太小(可手摸冷凝器温度)、氟多了也会开机正常后变大电流

不是玩空调的不一定有压力表,这里玩电的几十元的钳表应该有吧,电流就能说明上面的情况?

楼主(2018-08-22):
最后是放氟解决了问题,是氟过多导致电流逐渐增大造成的过流保护